单片机与PC之间串行通信

楼主(2020-06-24):
#include <reg51.h>
sbit button=P3^5;    //使用P3口控制

void init_tx()
{
  TMOD=0x20;        //定时器1的方式2
  TH1=0xfd;         //设定初值
  TL1=0xfd;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频
  SCON=0x40;            //设置串行口为接口
  EA=1;
  ES=1;
  EX1=1;
  TI=0;
  EX1=1;
  IT1=0;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main()
{
  init_tx();
  while(1)
  {
    if(button==0)
        {
          SBUF=0x01;  //发送第一个数据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完成,标志位必须软件清零
          while(button==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