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ulisim,android studio等大型软件运行流畅需要的电脑配置?

楼主(2020-06-24):
打算更新电脑,不玩游戏,偶尔做做word,excel等,平时写代码,画板。求ad,mulisim,android studio等软件能运行流畅的电脑配置

网友A: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选流行配置高一些的电脑,大型软件相对运行流畅。

网友B:
主流中等配置足够,如果运行大型仿真对电脑要求稍高,软件的版本越新对电脑的要求越高,以上软件低版本足以满足使用,如果不考虑资金,电脑高一些的配置会用的久一些

网友C:
需要看版本,老AD16需要的配置肯定和ad20不一样,建议处理器是Intel九代或者十代标压处理器,AMD yes,但AMD电脑不适合编程,你跑matlab就知道了。然后运行内存现在基本标配16G起步了,内存基本256G起步最好500g的固态。显卡的话,你说你不玩游戏的话mx350也行,差不多1050的阉割版,大概也有四年前标准游戏本的性能了

网友D:
如果不打算安装最新版本的软件的话,基本上随便买个新电脑都可以的

网友E:
有多少钱能用就配多少钱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
讲道理这些还算不上大型软件……只要不是太老或者配置太低的电脑运行肯定都没问题,主要是版本问题,高版本肯定会更加吃性能,老版本其实一样用

网友G:
那台式机基本上都ok,好一点的轻薄本也都跑得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