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teus秒表设计LCD实现

楼主:
/*txt1.c*/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Time_Buffer[]={0,0,0,0};
uchar LCD_Display_Buffer[] = {"00:00:00:00"};
void LCD_Initialize();
void LCD_Set_POS(uchar);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uchar);
void Beep();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BEEP=P3^0;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char KeyCount=0;
uchar code msg1[]= {"Second Watch 0 "};
uchar code msg2[]= {"####       "};
uchar code Prompts[][16]=
{{"##1--> "},{"##1-->##2    "},{"##3-->    "},{"##3-->4   "}};

void Beep()
{
uchar i,j=70;
for(i=0;i<180;i++)
{while(--j);BEEP=~BEEP;}
BEEP=0;}
void DelayX(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void Show_Second()
{
uchar i;
LCD_Set_POS(0X45); //设置 LCD显示起点
for (i=3;i!=0xff;i--)
{
//将两位整数的1、100s, 秒,分,时转换为8位数字字符
LCD_Display_Buffer[2*i+1]=Time_Buffer[i]/10+'0';
LCD_Display_Buffer[2*i]=Time_Buffer[i]%10+'0';
//在i=3,2,1,0时分别显示时,分,秒,1/100s
LCD_Write_Data(LCD_Display_Buffer[2*i+1]);
LCD_Write_Data(LCD_Display_Buffer[2*i]);
LCD_Write_Data(':');
}}
//Time0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Time_Buffer[0]++;
if(Time_Buffer[0]==100)
{
Time_Buffer[0]=0; Time_Buffer[1]++;
}
if(Time_Buffer[1]==60)//秒
{
Time_Buffer[1]=0; Time_Buffer[2]++;
}
if(Time_Buffer[2]==60)  //分
{
Time_Buffer[2]=0; Time_Buffer[3]++;
}
if(Time_Buffer[3]==24)  //时
Time_Buffer[3]=0;
}
void main()
{
uchar i;
IE=0x82;
TMOD=0x01;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LCD_Initialize();
Display_String(msg1,0x00);
Display_String(msg2,0x40);
while(1)
{
if(K1==0)
{
DelayX(100);
i=++KeyCount;
switch(i)
{
case 1:
case 3: TR0=1;
Display_String(Prompts[i-1],0);
break;
case 2:
case 4: TR0=0;
Display_String(Prompts[i-1],0);
break;
default:TR0=0;
break;
}
while (K1==0);
Beep();
}
else
if(K2==0)
{
TR0=0;
KeyCount=0;
for(i=0;i<4;i++)
Time_Buffer[i]=0;
Display_String(msg1,0);
Beep();
DelayX(100);
while(K2==0);
}
Show_Second();
}
}

/*txt2.c*/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N=P2^2;
bit LCD_Busy_Check();
void LCD_Initialize();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void DelayMS(unit);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for(t=0;t<120;t++);
}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Result;
LCD_RS=0;LCD_RW=1;LCD_EN=1;
DelayNOP();
Result=(bit)(P0&0x80);
LCD_EN=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0;LCD_RW=0;LCD_EN=0;
_nop_();_nop_();
P0=cmd;DelayNOP();
LCD_EN=1;DelayNOP();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str)
{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1;LCD_RW=0;LCD_EN=0;
P0=str;DelayNOP();
LCD_EN=1;DelayNOP();
LCD_EN=0;
}
void LCD_Initialize()
{
DelayMS(5);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MS(5);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MS(5);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MS(5);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MS(5);
}
void LCD_Set_POS(uchar Position)
{
LCD_Write_Command(Position|0x80);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str,uchar LineNo)
{
uchar k;
LCD_Set_POS(LineNo);
for(k=0;k<16;k++)
LCD_Write_Data(st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