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实现ds18b20温度显示不了?

楼主(2020-06-24):
用郭师傅的源码hex文件导进去,温度值显示不出来。哪位知道问题所在吗?

楼主:
这里用了共阴极和共阳极数码管都没用

网友A:
如果是完全不显示,电路或程序不匹配,如果乱码检查线序和数码管极性

网友B:
看看代码与极性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