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指点一下,这个段程序有什么错误

楼主(2020-06-24):
//**************11us???????*************//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void scan()
int j;
for(j=0;j<4;j++)
switch(j);
case
0:dm=table_dm[display[0]];w0=0;delay(50);w0=1;//С??
case
1:dm=table_dm[display[1]];w1=0;delay(50);wl=1;//??λ
case
2:dm=table_dm[display[2]];w2=0;delay(50);w2=1;//?λ
case
3:dm=table_dm[display[3]];w3=0;delay(50);w3=1;//??λ

网友A:
每个CASE语句对应有BREAK语句,如果没有将会继续执行下一个条件。并且你的swith语句没有错误判断语句,即不在casE条件中的语句,有时候程序会出错。

网友B:
没有退出循环体的语句

网友C:
1,数组的下角标不能是一个变量
2,没有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