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全局变量的定义方法

楼主:
写的是时间显示,可是定义变量那里,用的是u8 minh;minl;sech;secl;
这样程序竟然运行了。现象无差错,改成u8 minh,minl,sech,secl;数码管就卡在那里不动了。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样定义使它存储空间不同吗?

网友A(2020-06-26):
u8 minh;minl;sech;secl;  按理说这个编译器会报警的,
u8 minh,minl,sech,secl;  这个因该是对的,因为上面已经重定义了类型,
楼主只在不行可以试一下下面代码:
u8 minh;
u8 minl;
u8 sech;
u8 se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