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电量计bq27750芯片.C .H与程序文件

楼主(2020-06-25):
bq27750 电量计芯片,适用于手持仪器的电量管理,本次上传的为本人初步使用,供学习参考,包括有TI的说明书;以压缩文件:BQ2750.RAR

  1. /* Includes ------------------------------------------------------------------*/
  2. //#include "bq27200.h"
  3. #include "bq27750/bq27750.h"
  4. #include "globalmvf.h"

// control register params
#define BQ27200_SOFT_FRSET                   0x42   //全复位
#define BQ27200_SOFT_PRSET                   0x48   //部分复位

#define BQ27750_RS                             20   // Resistor sense mOhm

// Register

#define BQ27750_REG_CTRL_L   0X00   //控制寄存器
#define BQ27750_REG_CTRL_H   0X01

#define        BQ27750_REG_TEMP_L  0x06   //温度寄存器
#define        BQ27750_REG_TEMP_H  0x07

#define        BQ27750_REG_VOLT_L  0x08   //电压寄存器
#define        BQ27750_REG_VOLT_H  0x09

#define        BQ27750_REG_FLAGS_L  0x0A  //电池状态寄存器
#define        BQ27750_REG_FLAGS_H  0x0B

         #define BATTERY_FLAGS_CHARGING     0X00   //正充电
         #define BATTERY_FLAGS_DISCHARGING  0X40   //正放电

#define        BQ27750_REG_INSTCURR_L  0x0C   //SENSOR电阻上瞬时电流 1秒刷新一次
#define        BQ27750_REG_INSTCURR_H  0x0D

#define        BQ27750_REG_AI_L    0x14   //平均电流寄存器
#define        BQ27750_REG_AI_H    0x15

#define        BQ27750_REG_RM_L    0x10 //预测的剩余容量
#define        BQ27750_REG_RM_H    0x11

#define        BQ27750_REG_FCC_L    0x12 //预设的满充容量
#define        BQ27750_REG_FCC_H    0x13

#define        BQ27750_REG_INT_TEMP_L  0x28   //内部温度  0.1K为单位
#define        BQ27750_REG_INT_TEMP_H  0x29

#define        BQ27750_REG_CCOUNT_L    0x2A   //放电次数
#define        BQ27750_REG_CCOUNT_H    0x2B

#define        BQ27750_REG_SOC_L    0x2C   //充电百分比
#define        BQ27750_REG_SOC_H    0x2D

#define        BQ27750_REG_SOH_L    0x2E   //设计容量的百分比作为电池健康状况
#define        BQ27750_REG_SOH_H    0x2F

#define        BQ27750_REG_CV_L    0x30   //将充电电压
#define        BQ27750_REG_CV_H    0x31

#define        BQ27750_REG_CC_L    0x32   //将充电电流
#define        BQ27750_REG_CC_H    0x33

#define        BQ27750_REG_DC_L    0x3C   //设计容量
#define        BQ27750_REG_DC_H    0x3D

#define        BQ27750_REG_MAC_L          0x3E   //制造商数据访问指令
#define        BQ27750_REG_MAC_H          0x3F
#define        BQ27750_REG_MAC_DATA_L     0x40   //制造商数据
#define        BQ27750_REG_MAC_DATA_H     0x5F
#define        BQ27750_REG_MAC_DATA_SUM_L 0x60   //制造商数据校验和
#define        BQ27750_REG_MAC_DATA_LEN_H 0x61   //制造商数据长度

//====设置设计参数  FLASH数据--------------------------------------------------------------------------------
#define   DA_CONFIG_VALUE           0X10  //1串电池  睡眠使                默认值 0X11  2串电池  睡眠使
#define   DESIGN_CAPACITY_MAH_VALUE 2000  //MAH 设计容量MAH                默认值 5300MAH
#define   DESIGN_CAPACITY_CWH_VALUE 770   //CWH 设计容量CWH                默认值 2040CWH
#define   DESIGN_VOLTAGE_VALUE      4100  //MV  设计电压MV                 默认值 3850MV
//#define DEVICE_CHEMISTRY            //按默认的锂电  LION                 默认值 锂电  LION
#define   COV_VALUE             4300  //过高电压值                         默认值 4300MA
#define   CUV_VALUE             2500  //过低电压值                         默认值 2500MA
#define   SHUTDOWN_VALUE        2300  //关断电压值                         默认值 2300MA
#define   OCC_VALUE             2000  //最大流电电流值                     默认值 5000MA
#define   OCD_VALUE             1500  //最大放电流值                       默认值 5000MA
#define   ASCC_VALUE            0X77  //100MA 5秒   //瞬时短路充电电流值   默认值   0X77  //100MA 5秒
#define   ASCD_VALUE            0X77  //100MA 5秒   //瞬时短路放电电流值   默认值   0X77  //100MA 5秒
#define   SOV_VALUE             4500  // 电池永久损坏值                    默认值  4500MA
#define   TEMP_SENSOR_SELECT    0X01  //内外温度传感器选择   选择内部的    默认值  0x03  内外两个
#define   UTC_VALUE             0    //充电温度值  0度   默认值 0
#define   UTD_VALUE             0    //放电温度值  0度   默认值 0
//#define   BCAST                    //没有找到

//====设置设计参数  FLASH地址--------------------------------------------------------------------------------
#define   ADDR_DA_CONFIG_VALUE           0X45E2  // 默认值 0X45E2=0X18

#define   ADDR_DESIGN_CAPACITY_MAH_VALUE 0X4563  // 默认值 0X4563 =5300MAH      现设计为2000MAH
#define   ADDR_DESIGN_CAPACITY_CWH_VALUE 0X4565  // 默认值 0X4565 =2040CWH      现设计为770CWH
#define   ADDR_DESIGN_VOLTAGE_VALUE      0X4567  // 默认值 0X4567 =3850MV       现设计为4100MV

#define   ADDR_DEVICE_CHEMISTRY          0X4095  //默认值 锂电  LION
#define   ADDR_COV_VALUE                 0X4602  //默认值 4300MA                现设计为4300MV  //过高电压值
#define   ADDR_CUV_VALUE                 0X45FB  //默认值 2500MA                现设计为2500MV  //过低电压值
#define   ADDR_SHUTDOWN_VALUE            0X4547  //默认值 2300MA                现设计为2300MV  //关断电压值
#define   ADDR_OCC_VALUE                 0X4611  //默认值 9000MA                现设计为2000    //最大流电电流值
#define   ADDR_OCD_VALUE                 0X4617  //默认值 6000MA                现设计为1500    //最大放电流值
#define   ADDR_ASCC_VALUE                0X46E7  //默认值   0X77  //100MA 0.4MS 现设计为 0X77  //100MA   0.4MS //瞬时短路充电电流值
#define   ADDR_ASCD_VALUE                0X45E8  //0X77  //100MA 0.4MS   //瞬时短路放电电流值   默认值   0X77  //100MA 0.4MS
#define   ADDR_SOV_VALUE                 0X4648  //默认值  4500MA               现设计为 4500  // 电池永久损坏值

#define   ADDR_TEMP_SENSOR_SELECT       0X45E1   // 0X01  //内外温度传感器选择   选择内部的    默认值  0x03  内外两个

#define   ADDR_UTC_VALUE             0X462A    // 默认值 0                      现设计为 0    //充电温度值  0度
#define   ADDR_UTD_VALUE             0X462F    // 默认值 0   放电温度值  0度    现设计为  0
//#define   BCAST                    //没有找到

//#define SlaveAddress_read   0xAB    //1   27200
//#define SlaveAddress_write  0xAA    //0
#define SlaveAddress_write 0xAa       //   BIT0=1    27750
#define SlaveAddress_read  0xAb   //   BIT0=0

static void SDA_OUT(void);  //PC2
static void SDA_IN(void);   //PC3
static void BQ_I2C_DELAY_x100ns(u8 x100ns_data);
static void BQ_I2C_DELAY(void);
static u8 BQ_I2C_START(void);
static void BQ_I2C_STOP(void);
static void BQ_I2C_Ack(void);
static void BQ_I2C_NoAck(void);
static u8 BQ_I2C_WaitAck(void);  //返回=1有ACK,=0无ACK
static void BQ_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static u8 BQ_I2C_Receiv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static u8  BQ_I2C_ReceiveByte(unsigned char ack);

//################################### IO口模拟法##############################################
extern void BQ27750_IO_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C3----SCL
                //PC2----SD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最高输出速度5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OD; //GPIO_Mode_Out_PP;////GPIO_Mode_Out_PP;  //GPIO_Mode_AF_OD;  // GPIO_Mode_Out_PP; //输出  GPIO_Mode_IPU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BQ_SDA_H;     //总线初始
                BQ_SCL_H;
}

static void write_BQ_Delay(uint16_t X10MS)
{
                TIM3_X10MS(X10MS);   //主程序运行前延时2秒
                while(timer3_X10ms>0);
                TIM_Cmd(TIM3, DISABLE);
}

//IO方向设置
static void SDA_IN(void)   //PC2
{

        //1.FUNCTION MOD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2.REGISTER MODE:
         //RCC->APB2ENR |= 0x00000010; //C口时钟开启
//         GPIOC->CRL&=0XFFFFF0FF;     //取PC2 IN
//         GPIOC->CRL|=0X00000800;

}

static void SDA_OUT(void)  //PC2
{
        //1.FUNCTION MOD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最高输出速度5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OD; //开漏 GPIO_Mode_Out_PP; //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2.REGISTER MODE:
         //RCC->APB2ENR |= 0x00000010; //C口时钟开启
//         GPIOC->CRL&=0XFFFFF0FF;     //取PC2 OUT
//         GPIOC->CRL|=0X00000300;             //  3/7

}

//extern void BQ27200_Write_Design_Capacity(u16 capacity_xmah)
//{
//u8 set_CapPercent=1;
//u8 val_l=0,val_h=0;
//u16  val_76=0,set_capacity=0;
//float val=0;
//
//set_CapPercent=1;   //100%

////高字节值:(Design_Capacity*R)/(256*3.57) :  Design_Capacity=2000mah   R=20毫欧     (2000*20)/(256*3.57)=43;
////低字节值:0X00
//
//set_capacity=capacity_xmah;
//val=set_capacity*BQ27200_RS;
//val=(val/256)/3.57;

//val=val*256;
//val_76=((int)val+0)*set_CapPercent;
//
//val_l=val_76/256;  //高字节
//val_h=val_76%256;  //低字节
//
//
//BQ_I2C_WriteByte(val_l,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AR_L);
//write_BQ_Delay(1);        //10MS
//

//BQ_I2C_WriteByte(val_h,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AR_H);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20,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MODE);        //WRTNAC=1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a9,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CTRL);        //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40,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MODE);        //WRTNAC=1
//write_BQ_Delay(1);        //10MS

//}

extern void BQ27750_Write_SETTING_DESIGN_PARAMETERS(void)
{
      //BQ_I2C_WriteByte(0x0012, 0XAA,         0X3E);
      //BQ_I2C_WriteByte(0X00, 0XAA, 0X00);    BQ_I2C_WriteByte(0X22, 0XAA, 0X01);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DA_CONFIG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DA_CONFIG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DESIGN_CAPACITY_MAH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DESIGN_CAPACITY_MAH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DESIGN_VOLTAGE_VALUE,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DESIGN_VOLTAGE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COV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COV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CUV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CUV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SHUTDOWN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SHUTDOWN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OCC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OCC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OCD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OCD_VALUE );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ASCC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ASCC_VALUE );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ASCD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ASCD_VALUE );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SOV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SOV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TEMP_SENSOR_SELECT,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TEMP_SENSOR_SELECT);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UTC_VALUE ,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UTC_VALUE);

                BQ_I2C_WriteByte_toflash(UTD_VALUE, SlaveAddress_write, ADDR_UTD_VALUE);
//
}

extern void BQ27200_Write_Design_Capacity(u16 capacity_xmah)
{

u8 set_CapPercent=1;
u8 val_l=0,val_h=0;
u16  val_76=0,set_capacity=0;
float val=0;

set_CapPercent=1;   //100%

//高字节值:(Design_Capacity*R)/(256*3.57) :  Design_Capacity=2000mah   R=20毫欧     (2000*20)/(256*3.57)=43;
//低字节值:0X00

set_capacity=capacity_xmah;
val=set_capacity*BQ27750_RS;
val=(val/256)/3.57;

val=val*256;
val_76=((int)val+0)*set_CapPercent;

val_l=val_76/256;  //高字节
val_h=val_76%256;  //低字节

BQ_I2C_WriteByte(0x2b, SlaveAddress_write,         0X76);         //ILMD:   (2000*20)/(256*3.57)=43=0x2b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77, SlaveAddress_write,         0X77);         //SEVF:   (3000/8)-256=119=0X77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A2, SlaveAddress_write,         0X78);         //SEV1:   (3350/8)-256=162=0XA2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0E, SlaveAddress_write,         0X79);         //ISLC:   (50*20)/7.14=14=0X0E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58, SlaveAddress_write,         0X7A);         //DMFSD: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88, SlaveAddress_write,         0X7B);         //TAPER:  (100*20)/228 =8    ,BIT7=1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70, SlaveAddress_write,         0X7C);         //PKCXFG:  GPIO禁止外用  4.112V    -9.8UV   固定补偿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16, SlaveAddress_write,         0x7D);        //IMLC: (500*20)/457=22=0x16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42, SlaveAddress_write,         0x7e);        //DCOMP: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7C, SlaveAddress_write,         0x7F);        //TCOMP: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20,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MODE);        //WRTNAC=1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a9,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CTRL);        //
//write_BQ_Delay(1);        //10MS

//BQ_I2C_WriteByte(0X40, SlaveAddress_write,         BQ27200_REG_MODE);        //WRTNAC=1
//write_BQ_Delay(1);        //10MS
}

extern void BQ27750_Write_Design_Capacity(u16 capacity_xmah)
{

u8 set_CapPercent=1;
u8 val_l=0,val_h=0;
u16  val_76=0,set_capacity=0;
float val=0;

set_CapPercent=1;   //100%

//高字节值:(Design_Capacity*R)/(256*3.57) :  Design_Capacity=2000mah   R=20毫欧     (2000*20)/(256*3.57)=43;
//低字节值:0X00

set_capacity=capacity_xmah;
val=set_capacity*BQ27750_RS;
val=(val/256)/3.57;

val=val*256;
val_76=((int)val+0)*set_CapPercent;

val_l=val_76/256;  //高字节
val_h=val_76%256;  //低字节

}

static void BQ_I2C_DELAY_x100ns(u8 x100ns_data)
{
        u16 i=1;   //    //实验调到0.2US左右
        u8 h=0;

        for(h=0;h<x100ns_data;h++)
                {
                                for(;i>0;i--) ;
                }
}

static void BQ_I2C_DELAY(void)
{
        u16 i=800;   //800--1     //实验调到5-6US左右
        //u16 i=4;
        while(i) i--;
}

static void BQ_I2C_DELAY1(void)
{
        u16 i=400;   //400--1     //实验调到5-6US左右
        //u16 i=4;
        while(i) i--;
}

static void BQ_I2C_DELAY2(void)
{
        u16 i=200;   //200--1     //实验调到5-6US左右
        //u16 i=4;
        while(i) i--;
}
static x_sft(u8 shift_cnt)
{
         u8 kk=2;
         for(;shift_cnt>0;shift_cnt--) {kk=kk<<1;}
}

static u8 BQ_I2C_START(void)
{

          SDA_OUT();  //SDA输出

                BQ_SDA_H;        //释放SDA总线
                BQ_I2C_DELAY();
                BQ_SCL_H;
                BQ_I2C_DELAY();

                //if(!BQ_SDA_READ) return 0;  //SDA线低电平则总线忙  退出

                BQ_SDA_L;                   //开始信号
                BQ_I2C_DELAY();

                //if(BQ_SDA_READ) return 0;  //SDA线高电平则总线出错  退出

                BQ_SCL_L;
                BQ_I2C_DELAY();

                return 1;
}

static void BQ_I2C_STOP(void)
{
    SDA_OUT();  //SDA输出
                BQ_SDA_L;
          BQ_I2C_DELAY();

                BQ_SCL_H;
                BQ_I2C_DELAY();

                BQ_SDA_H;          //停止信号
        BQ_I2C_DELAY();
        BQ_I2C_DELAY();
}

static void BQ_I2C_Ack(void)
{

           SDA_OUT();  //SDA输出
                 BQ_SCL_L;
                BQ_I2C_DELAY();

                 BQ_SDA_L;
                BQ_I2C_DELAY();

                 BQ_SCL_H;
                 BQ_I2C_DELAY();

                 BQ_SCL_L;
           BQ_I2C_DELAY();

}

static void BQ_I2C_NoAck(void)
{
           u8 ft=2;

                 //BQ_SCL_L;  //应答脉冲形成前置0
           //x_sft(2);
           //SDA_OUT();  //SDA输出

                 BQ_SCL_L;
                 BQ_I2C_DELAY();

                 BQ_SDA_H;
                 BQ_I2C_DELAY();

                 BQ_SCL_H;
                 BQ_I2C_DELAY();

                 BQ_SCL_L;
                 BQ_I2C_DELAY();
}

static u8 BQ_I2C_WaitAck(void)  //返回=1有ACK,=0无ACK
{
        u8 ft=2;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BQ_SDA_H;
                 BQ_I2C_DELAY();

                 BQ_SCL_H;
                 BQ_I2C_DELAY();

                 while(BQ_SDA_READ)   //检测应答的数据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BQ_I2C_STOP();
                                                                BQ_SCL_L;
                                                                return 0;
                                                        }
                                 }

                 BQ_SCL_L;
                 return 1;

}

static void BQ_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ft=1;

          SDA_OUT();  //SDA输出

    while(i--)
                                {
                                         BQ_SCL_L;
                                         BQ_I2C_DELAY1();

                                         if(SendByte&0x80)  BQ_SDA_H;
                                         else               BQ_SDA_L;

                                         SendByte<<=1;
                                         BQ_I2C_DELAY2();

                                         BQ_SCL_H;
                                         BQ_I2C_DELAY2();
                                }

    BQ_SCL_L;
}

/**************************************************************
* 功能描述:读1字节
** 输入参数:ack,1--发送ACK
                                   0--发送nACK
** 输出参数: 无
** 返    回:返回读取的一字节数据
***************************************************************/
static u8  BQ_I2C_ReceiveByte(unsigned char ack)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BQ_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BQ_SCL_L;
                                         BQ_I2C_DELAY1();

                                         BQ_SCL_H;
                                         BQ_I2C_DELAY1();

                                         if( BQ_SDA_READ)  ReceiveByte|=0x01;

                                }

     BQ_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         写入1字节数据   待写入数据    待写入地址      器件类型(BQ27200)
extern u8 BQ_I2C_WriteByte(u8 SendByte, u8 WriteAddress, u16 RrgAddress)
{
                u32 j,ft=2;

          BQ_I2C_START();
                //if(!BQ_I2C_START()) return 0;

                //BQ_I2C_SendByte( WriteAddress&0xFE);//写器件地址
    BQ_I2C_SendByte( WriteAddress);//写器件地址          AB
          BQ_I2C_WaitAck();
//                if(!BQ_I2C_WaitAck())    //等应答  为0时返回  即器件没有应答
//        {  BQ_I2C_STOP();
//                                   return 0;
//                                }

                BQ_I2C_SendByte((u8)((RrgAddress>>8)&0XFF));   //设置寄存器地址
          BQ_I2C_WaitAck();
//                if(!BQ_I2C_WaitAck())    //等应答  为0时返回  即器件没有应答
//        {  BQ_I2C_STOP();
//                                   return 0;
//                                }

                BQ_I2C_SendByte((u8)(RrgAddress&0XFF));   //设置寄存器地址
          BQ_I2C_WaitAck();
//                if(!BQ_I2C_WaitAck())    //等应答  为0时返回  即器件没有应答
//        {  BQ_I2C_STOP();
//                                   return 0;
//                                }

                BQ_I2C_SendByte(SendByte);          //写数据
          BQ_I2C_WaitAck();
//                if(!BQ_I2C_WaitAck())    //等应答  为0时返回  即器件没有应答
//        {  BQ_I2C_STOP();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