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家庭影院功放,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0-06-25):
三星家庭影院DM550,DVD一体功放,有一IC,AH11-00049H,51K1  3PU1,那位高手帮助查一下,是什么单片机,谢谢

网友A:
抱歉没有能帮楼主查到这款单片机的型号,但是我以前有一个万利达的AV功放坏了,拆开发现是单片机的IO口烧坏,具体点是单片机的I2C接口连接到EQ芯片音量控制芯片的总线口烧坏的;
我当时联系了厂家,把单片机IO口烧坏的问题给厂家一说,厂家直接给我发了个相同程序版本的芯片,我这边安装上了即恢复了!
当然这个单片机是51的,厂家给我报40元还是50元记不清了。

网友B:
应该是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