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0-06-25):
疑难求教:外部中断函数较长,然后在中断函数里面放置了串口发送数据(为了实时显示中断状态的改变量),然后程序就死了,串口助手接收不到数据,中断后面的语句也无法执行(串口发送数据用的是查询方式没有开发送中断),这是什么原因该怎样处理呀

网友A:
建议在中断里置标志位,在外面处理数据

网友B:
1,按沙发说的做。2,仔细规划各部运行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