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上LCD1602显示不了,急需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LCD只亮没有显示,我第一行一直是想显示“welcome home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显示不出来。

电路图,4*4键盘用的是中断识别

电路图,4*4键盘用的是中断识别

源程序代码

网友A(2020-06-25):
先调一下对比度试试

网友B:
应该是指针有问题。

网友B:
指针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去掉判忙函数后加delay(100);延时就可以正常显示。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判忙函数
{
        #ifdef CHECK_BUSY        //当标识符已经被定义过(一般是用#define命令定义),则对程序段1进行编译,否则编译程序段2
        DataPort=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else
        return 0;
        #endif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函数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ataPort= com;
        RS=0;
        RW=0;
        EN=1;
        delay(100);
        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入数据函数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ataPort= Data;
        RS=1;
        RW=0;
        EN=1;
        delay(100);
        EN=0;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掉判忙函数后加delay(100);延时就可以正常显示。

很棒,这是因为LCD一直处于忙碌状态所以才没有显示吗?我的程序之后遇到些逻辑问题,能不能问问大佬您。

网友E:
楼主是硬件还是软件仿真? 原来第一次学习液晶屏就生意1602,现在想起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楼主如果是硬件调试,那首先确保软件没有问题,特别是捕捉ACK信号,软件没有问题了硬件上只有对比度电阻了!

网友D:
就只是软件仿真,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有发现我程序逻辑上出问题了。

网友F:
是不是别的步骤有问题,或者插入姿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