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加ds18b20温度模块lcd显示异常问题

楼主: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ds1820rst()     /*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uint(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uint(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540us
         DQ = 1;          //拉高总线   15-60us
         delay_uint(20);
     x=DQ;          //读总线状态   为0复位成功,1复位不成功
     delay_1ms(30);
     DQ=1;      //释放总线
}

unsigned char ds1820rd()  /*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at和0x80做“或”运算(最高位1,其他位保持不变)
                  delay_uint(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nsigned char wdata) /*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uint(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nsigned 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b;
  t<<=8;
  t=t|a;
        TM=t*0.625;
        t=TM*1+0.5;
        return(t);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disdata[0]=t%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1]=t%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10+0x30;//小数位

        write_sfm2(1,12,disdata[0]);//显示十位
    write_sfm2(1,13,disdata[1]);//显示个位
    write_sfm2(1,14,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sfm2(1,15,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从网上找的温度模块,加入到自己的代码中,但是在lcd显示屏上显示4545,完全不会受ds18b20控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2022-07-06):
反复试验发现proteus8.9版同时仿真LCD1602+DS18B20时各种出错。用8.0版正常。用LED+DS18B20也正常。

网友A:
同感,用低版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