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示波器程序ILI9341_IO模拟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设计要求:见图片

uint8 x_1= 0,y_1 = 0;
        uint8 x_2= 0,y_2 = 0;
        uint8 x_3= 0,y_3 = 0;
        uint8 x_4= 0,y_4 = 0;
        uint8 x_5= 0,y_5 = 0;
        uint8 t4_PianYi_x = 0,t4_PianYi_y = 0;
        uint8 t5_PianYi_x = 0,t5_PianYi_y = 0;
        int i  = 0 ;

                for( i= 0;i<t1*3;i++)
                {                 x_1 = 10+ i;
                                y_1 = bmp_PianYi_y-x_1*1;
                        GUI_DrawPoint(x_1,y_1-10,BLUE);//AD
                        GUI_DrawPoint(x_1,y_1,BRRED);
                }
                for( i=0;i<10;i++)
                {
                                GUI_DrawPoint(x_1,200-i,BLACK);
                }
                        Show_Str(x_1-(t1*3)/2,200,BLACK,GRAY,"t1",12,1);

                                x_2 = x_1;
                                y_2 = y_1;
                for( i = 0;i<t2*3;i++ )
                {
                        x_2 ++;
                        GUI_DrawPoint(x_2,y_2-10,BLUE);//AD
                        GUI_DrawPoint(x_2,y_2,BRRED);
                }
                                for( i=0;i<10;i++)
                {
                                GUI_DrawPoint(x_2,200-i,BLACK);
                }
                        Show_Str(x_2-(t2*3)/2,200,BLACK,GRAY,"t2",12,1);

                x_3=x_2;  y_3 =y_2;
                for( i= 0;i<t3*3;i++)
                {
                        x_3 ++ ;
                        y_3 = y_3 - 1;   //1ÎaÏμêy
                        GUI_DrawPoint(x_3,y_3-10,BLUE);//AD
                        GUI_DrawPoint(x_3,y_3,BRRED);
                }
                                for( i=0;i<10;i++)
                {
                                GUI_DrawPoint(x_3,200-i,BLACK);
                }
                        Show_Str(x_3-(t3*3)/2,200,BLACK,GRAY,"t3",12,1);

                t4_PianYi_x = x_3 + (t4*3)/2;
                                t4_PianYi_y = y_3 + (((t4/2)*3)*((t4/2)*3)*0.07);
                for( i = - (t4/2)*3;i< (t4/2)*3 ; i++ )
                {
                        x_4 = t4_PianYi_x+i;
                        y_4 = t4_PianYi_y+(- i*i*0.07);//1ÎaÏμêy
                        GUI_DrawPoint(x_4,y_4-10,BLUE);//AD
                        GUI_DrawPoint(x_4,y_4,BRRED);
                }
                for( i=0;i<10;i++)
                {
                                GUI_DrawPoint(x_4,200-i,BLACK);
                }
                        Show_Str(x_4-(t4*3)/2,200,BLACK,GRAY,"t4",12,1);                t5_PianYi_x = x_4 + (t5*3)/2;
                t5_PianYi_y = y_4 +  pow(0.92, -(t5*3)/2);
        //        LCD_DrawLine(100, 10, 100, 200);
                for( i = - (t5*3)/2;i< (t5*3)/2 ; i++ )
                {
                        x_5= t5_PianYi_x + i;
                        y_5 = t5_PianYi_y - pow(0.92,i );
                        GUI_DrawPoint(x_5,y_5-10,BLUE);//AD
                        GUI_DrawPoint(x_5,y_5,BRRED);
                }
                for( i=0;i<10;i++)
                {
                                GUI_DrawPoint(x_5,200-i,BLACK);
                }
                        Show_Str(x_5-(t5*3)/2,200,BLACK,GRAY,"t5",12,1);
                for(i = 0;i<10;i++ )
                        {GUI_DrawPoint(20+i,210,BLUE);  Show_Str(30,210,BLUE,YELLOW,"AD",12,0);        }
               for(i = 0;i<10;i++ )
                        {GUI_DrawPoint(20+i,222,BRRED); Show_Str(30,222,BRRED,YELLOW,"DA",12,0);  }
             for(i= 0;i<10;i++)
                        {  GUI_DrawPoint(10+i,200-50,BLACK); Show_Str(0,200-50,BLACK,GRAY,"1",12,1);   }
                for(i= 0;i<10;i++)
                        {  GUI_DrawPoint(10+i,200-100,BLACK); Show_Str(0,200-100,BLACK,GRAY,"2",12,1);   }
                for(i= 0;i<10;i++)
                        {  GUI_DrawPoint(10+i,200-150,BLACK); Show_Str(0,200-150,BLACK,GRAY,"3",12,1);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程序模拟示波器画面,无AD采集等功能 如果需要请自行添加):

网友A(2020-07-09):
请问,“++”和“--”这两个按键是实现什么功能呢?我按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文件运行后,点击  creat  按钮→进入下一个界面→ select  按钮 选择参数

网友C:
正在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0-11-23):
你好,能发我一下这个proteus的仿真视频吗?大神

网友B(2020-12-28):
引用 网友A:
请问,“++”和“--”这两个按键是实现什么功能呢?我按没有任何反应。

按  select按钮!

网友E(2022-04-11):
这个程序只是个画图的,功能还有待完善,程序里面连个AD采集都没有,

网友F:
仿真的和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G:
值得研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