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怎么才能使仿真时间和实际时间一样?

楼主:
interactive simulate应该怎么调整,仿真时间太慢,怎么才可以和实际时间相同呢,请教大神

批注 2020-06-25

网友A(2020-06-25):
求解,这是一个时钟电路

网友B:
设置方法网上有,可以百度搜一搜

网友A:
在网上没找到详细的步骤,再就是初始时间步长是什么作用。望解答

网友C(2024-10-06):
楼主还有上线没,你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我现在也碰上这问题,现实几分钟,模拟测试还在毫秒级,等到吐血啊

网友D:
那不是有个重复设置为默认值的按钮吗?

网友E:
无法一样的,因为电脑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