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这个小箭头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20-06-25):
我想知道这个引脚连的小箭头怎么画的?拜托大家教一下

网友A:
画线,双击,放置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线,双击,放置标号。

太感谢了!!!!

网友B:
画线在理想的位置双击

网友C:
在合适位置直接选择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选择终端元件,点出来,再选择自己想要的位置双击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在合适的位置放进去连接线就可以

网友F:
这个是标号连接法,在所需要的地方连线双击就会出现一个断点,再单击鼠标右键,选择label,放置相应的标号即可

网友G:
是电气连接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