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数码管时钟仿真有问题,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0-06-25):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o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1^0;         //ds1302的数据线
sbit clk=P1^1;         //ds1302的时钟线
sbit rst=P1^2;         //ds1302的复位线
sbit k1=P1^5;          //设置/确定
sbit k2=P1^6;          //加
sbit k3=P1^7;          //切换
uchar code duan_code[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段码表
uchar display_code[3]={ 0x00,0x00,0x00,0x00};
uchar bit_code[7]={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数码管位选
uchar current_time[7];                     //所读取的日期和时间
char adjust_flag=0;                        //调节标志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函数ms级
{
  uchar i;
  while(x--)
  for(i=0;i++;i<120);
}
void write_byte(uchar x)                   //写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sda=x&1;
   clk=1;
   clk=0;
   x>>=1;
  }
}
uchar read_byte(void)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b,t;
  for(i=0;i<8;i++)
  {
   b>>=1;
   t=sda;
  b|=t<<7;
   clk=1;
   clk=0;
  }
  return b/16*10+b;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读取数据函数
{
  uchar dat;
  rst=0;
  clk=0;
  rst=1;
  write_byte(addr);
  dat=read_byte();
  clk=1;
  rst=0;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ata(uchar addr,uchar dat)  //写入控制字和输入函数
{
  clk=0;
  rst=1;
  write_byte(addr);
  write_byte(dat);
  clk=0;
  rst=0;
}
void set_1302()                        //设置ds1302函数
{
  write_data(0x8e,0x00);                                        //关闭写保
  write_data(0x82,(current_time[1]/10<<4)|(current_time[1]));//初始化分
  write_data(0x84,(current_time[2]/10<<4)|(current_time[2]));//初始化时
  write_data(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void gettime()                                 //单片机从ds1302读取的时间数据
{
  current_time[0]=read_data(0x81);
  current_time[1]=read_data(0x83);
  current_time[2]=read_data(0x85);
}
void key()
{
if(k1== 0)//小时调整加1
  {
   delayms(20);
   if(k1 == 0)
      {
    adjust_flag=1;                                               //正在调整
    current_time[2]=(current_time[2]+1)$;
    while(!k1);//松手检测
        delayms(20);
   }
  }
  else
  if(k2== 0)
  {
   delayms(20);
   if(k2 == 0)
      {
        adjust_flag=1;
    current_time[1]=(current_time[1]+1)`;
    while(!k2);//松手检测
        delayms(20);
   }
  }
  else
  if(k3==0)                  //确定
  {
  delayms(20);
   if(k3 == 0)
   set_1302(); adjust_flag=0;
    while(!k3);//松手检测
        delayms(20);
  }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key();
   if(adjust_flag==0)
     gettime(); //读取数据
   display_code[0]=duan_code[current_time[2]/10];//小时为的十位
   display_code[1]=duan_code[current_time[2]];//小时位的个位
   display_code[2]=duan_code[current_time[1]/10];//分钟位的十位
   display_code[3]=duan_code[current_time[1]];//分钟为的个位
//  display_code[6]=duan_code[current_time[0]/10];//秒位的十位
//  display_code[7]=duan_code[current_time[0]];//秒位的个位
   for(i=0;i<4;i++)                              //对数码管进行动态扫描
   {
    P2=bit_code;
    P0=display_code;
    delayms(5);
   }
  }
}

网友A:
问题是什么呢?还要别人帮你找出来吗

网友B:
粗略看代码至少取个位数应用求余%10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