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数字电路为什么复位不成功。

楼主(2020-06-25):
就是按下复位键之后,74LS148芯片使能输入端没有重新置0,而是变灰了,按理说不会这样,想了好久了,求教。

网友A:
像这种提问最好打包,让人修改比较容易,没人有那么空闲去画。

网友B:
需要在—74LS148的EI或279的4S加上拉或下拉电阻给那一回路一个初始状态,电路才能工作。
你是想实现:按了按键8就需要复位吗?

楼主:
附上原理图
加了下拉电阻,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