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9_扩展内存

楼主(2020-06-25):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9_扩展内存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用62256扩展内存(32KB)
//-----------------------------------------------------------------
//  说明: 程序运行时首先向62256开始处写入1-200,然后读取这些数据,并将
//        其逆向写到62256内存中0x0100开始位置.
//
//-----------------------------------------------------------------

#include "myfunc01.h"

//-----------------------------------------------------------------
// 主程序
//-----------------------------------------------------------------
int main()
{
        DDRB= 0xFF;                PORTB= 0xFF;
        LED_OK();                _delay_ms(1000);
        MCUCR |=0x80;
        void WrtDat();
        while(1) {
                LED_BLINK();
                _delay_ms(200);
        }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LED控制

#define  LED_OK()                        (PORTB &= ~_BV(PB7))
#define  LED_BLINK()                (PORTB ^=   _BV(PB7))

void WrtDat();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内存数据写入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09_扩展内存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网友A:
不错,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