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51单片机用外部中断通过矩阵按键控制led的亮灭

楼主(2020-06-25):
请教一个问题:51单片机用外部中断通过矩阵按键控制led的亮灭。想要达到目的:每一次按键被触发,LED的状态翻转一次。
单片机电路图如下:

我自己写的程序如下:下载后单片机的效果是按下按键led小灯点亮,一直保持着点亮的状态。请问怎样修改或者怎样优化程序?让它变成每按一次,led的状态翻转一次。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wai = P3^2;
sbit key = P2^7;

void main(void)
{
        int i;
        P2 = 0XF7;        //矩阵按键变为独立按键
        P0 = 0x00;        //熄灭led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启INT0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if(key == 0)
        {
                for(i=0;i<1000;i++);      //按键消抖
                if(key==0)
                {

                        wai = 0;                //令P3^2引脚电平为0,下降沿出发外部中断
                        while(1);

                }
          }

}

void int0_process() interrupt 0
{
        unsigned int i;
        if(key == 0)
        {
        for(i=0;i<1000;i++);
        LED = ~LED;
        }
        key = 0;
}

网友A:
中断函数内多余代码去掉,保留LED取反试看,按键代码无限循环去掉。

网友A:
按键代码要包含在无限循环中,不是无限循环被按键代码包含。

网友A: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wai = P3^2;
sbit key = P1^7;
void main()
{
        int i;
        P1 = 0XF7;        //矩阵按键变为独立按键
        P0 = 0x00;        //熄灭led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启INT0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if(key == 0)
        {
                for(i=0;i<1000;i++);      //按键消抖
                if(key==0)wai = 0;                //令P3^2引脚电平为0,下降沿出发外部中断
                                }
        wai = 1;
        }
}
void int0_process() interrupt 0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LED = ~LED;
}

网友A:
代码按我的电路修改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按我的电路修改了,仅供参考。

可以了,现在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感谢你了,我一直困在循环这里搞不明白,自己摸索了两天都搞不明白,现在懂了,看了代码后恍然大悟

楼主:
void int0_process() interrupt 0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LED = ~LED;

}

网友B(2023-03-09):
for(i=0;i<1000;i++);
延时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了,我一直困在循环这里搞不明白,自己摸索了两天都搞不明白,现在懂了,看了代码后恍然大悟

不过不管如何都不建议在中断里面使用循环,为了说明问题,勉强修改,中断里面可以使用变量累加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