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槽型光耦组建光电转换电路吗?

楼主:
电子实验做光电计数器,有一个模块是光电转换。目前要用槽型光耦组建电路,但查阅到的资料很少,在bai度找的Proteus电路图也实现不了,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交流或者分享吗?十分感谢!其余电路图如图2,光电转换电路输出的信号传到单片机外部中断口。还请问,这种槽型光耦的内部原理图是怎么样的?拿到一个槽型光耦该怎么检测它的好坏?

槽型光耦

槽型光耦

光电计数器(暂时用开关代替外部中断的输入)

光电计数器(暂时用开关代替外部中断的输入)

网友A(2020-06-26):
给你一个图你应该知道怎么检查与应用:

网友B:
这 个也叫槽型光电开关,左边有切角的是红外发光二极管,右边没切角的是红外接收二极管。
让红外发光二极管通电,在没有遮挡时接收二极管从正到负是导通的。有遮挡时接收二极管从正到负是不导通的。

网友C:
光电转换还没学过

网友D:
这个一般称为“红外对射管”,这个比较简单了,直接用IO口即可检测,精度较高可以用算法+ADC或者外加比较器

网友E:
建议你用指针表来测试,首先找到发射管,和普通的二极管的测法一样红表笔是负极,黑表笔是正极。然后用一只黑表笔和红表笔接触另一侧的两只脚,让上部很小窗口对着有亮光地方,如果表针摆动很大,然后不让小窗口受光照,表针就会基本返回原来位置。那么接黑表笔的那端就接入电路的正电位。如果受光照和不受光照表针都没有反应,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接收管损坏了;二是将黑表笔和红表笔互相掉换一只脚再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图你应该知道怎么检查与应用:

谢谢,现在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 个也叫槽型光电开关,左边有切角的是红外发光二极管,右边没切角的是红外接收二极管。
让红外发光二极 ...

谢谢,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称为“红外对射管”,这个比较简单了,直接用IO口即可检测,精度较高可以用算法+ADC或者外加比较器

与IO口相连的话,仿真过程假设发射接收管的状态是导通的,但是不能模拟断开的情况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用指针表来测试,首先找到发射管,和普通的二极管的测法一样红表笔是负极,黑表笔是正极。然后用一只 ...

谢谢!

网友G: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