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接触单片机1602显示屏出了故障,帮一下新手菜鸟吧

楼主:
回帖奖励 20 黑币 回复本帖可获得 4 黑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中奖概率 40%)
#
我是按照每个元件的原理图装的线路,之前也检查了下午也没有发现错误。那些百度到的方法也试过了,也没用。程序在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
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WRITE_CURRENT               0x90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READ_DAY                                        0x87
#define READ_MONTH                                        0x89
#define READ_WEEK                                        0x8B
#define READ_YEAR                                        0x8D

sbit RST=P3^5;            //DS1302片选
sbit DIO=P3^3;           //DS1302数据信号
sbit SCLK=P3^4;          //DS1302时钟信号
sbit ACC7=ACC^7;
sbit ACC0=ACC^0;
unsigned int count=0;
sbit beep=P2^2;
void INITIAL_1302();
unsigned char READ_1302(unsigned char addr);
void WRITE_130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sbit LCD_E=P1^7;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_RS=P1^5;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1^6;        //液晶读写选择端
sbit key0=P2^4;     //功能键
sbit key1=P2^5;    //增大键
sbit key2=P2^6;    //减小键
sbit key3=P2^7;
sbit DQ=P1^4;           //18b20温度输入输出端
char hour,minute,second,week,day,month,year,temm=1,chour=00,cminute=00,tmpl1,tmph1,tmsecond=00,tsecond=00,dminute=00,dsecond=00;
uint tem;
uint mt=1000,key33=0,ts=0;

unsigned char num=0,flag;
unsigned char str1[]="  -  -       :  ";
unsigned char str2[]="  :  :      C   ";
void speakerr(uint 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void delay4(uint a);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void LCD_WRITE_SF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void LCD_WRITE_NY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void LCD_WRITE_WEEK(unsigned char week);
void LCD_INITIAL();
void LCD_WRITE_TEMP(uchar addr,uchar temp);
void keyscan();
void INITIAL_TEMER0();
uchar TMPH ,TMPL;
void w1602c(uchar com);
void w1602d(uchar data01);
void delay2(uint ms);
void delay3(uint us);

uchar read_byte();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s(uint time);
void Init_Ds18b20(void);
void WriteByte(uint date);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beep1();
void int0();
void LCD_WRITE_M(uchar M);
void main()
{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INITIAL_1302();          //DS1302初始化
  INITIAL_TEMER0();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beep1();

        if(flag==0)            //当标志位为0,允许读取DS1302数据,将数据送入液晶显示
        {
           second=READ_1302(0x81);
     LCD_WRITE_SFM(6,second);
     minute=READ_1302(0x83);
     LCD_WRITE_SFM(3,minute);
     hour=READ_1302(0x85);
     LCD_WRITE_SFM(0,hour);
           week=READ_1302(0x8b);
     LCD_WRITE_WEEK(week);
                // LCD_WRITE_NYR(11,chour);
        //         LCD_WRITE_NYR(14,cminute);
     day=READ_1302(0x87);
     LCD_WRITE_NYR(6,day);
     month=READ_1302(0x89);
     LCD_WRITE_NYR(3,month);
     year=READ_1302(0x8d);
     LCD_WRITE_NYR(0,year);
           tem=ReadTemperature();
           LCD_WRITE_TEMP(10,tem);
           int0();
        }

  }
}
void int0()
{
        if(key33==0)//闹钟
  {

     LCD_WRITE_NYR(11,chour);
        LCD_WRITE_NYR(14,cminute);
     LCD_WRITE_M(key33);
        }

if(key33==1)//秒表
  {

                 LCD_WRITE_NYR(11,tsecond);
                 LCD_WRITE_NYR(14,tmsecond);
     LCD_WRITE_M(key33);
        }
         if(key33==2)//定时器
  {

                 LCD_WRITE_NYR(11,dminute);
                 LCD_WRITE_NYR(14,dsecond);
     LCD_WRITE_M(key33);
        }
}
void beep1()
{
        if(chour==hour&&cminute==minute)
     beep=~beep;
}
/**********************1602BU份******************************************************/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1602de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_RS=0;
   LCD_RW=0;
   LCD_E=1;
   P0=com;
   delay(5);
   LCD_E=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LCD_RS=1;
   LCD_RW=0;
   LCD_E=1;
   P0=date;
   delay(5);
   LCD_E=0;
}

void LCD_WRITE_SF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_WRITE_COM(0x80+0x40+addr);
   LCD_WRITE_DATA(0x30+shi);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LCD_WRITE_NY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LCD_WRITE_COM(0x80+addr);
   LCD_WRITE_DATA(0x30+shi);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LCD_WRITE_WEEK(unsigned char week)
{
   LCD_WRITE_COM(0x80+9);
   switch(week)
   {
             case 1: LCD_WRITE_DATA('1');delay(5);
              break;
          case 2: LCD_WRITE_DATA('2');delay(5);
              break;
          case 3: LCD_WRITE_DATA('3');delay(5);
                break;
          case 4: LCD_WRITE_DATA('4');delay(5);
                 break;
          case 5: LCD_WRITE_DATA('5');delay(5);
                break;
          case 6: LCD_WRITE_DATA('6');delay(5);
                  break;
          case 7: LCD_WRITE_DATA('7');delay(5);
              ;break;

         }

}
void LCD_WRITE_M(uchar M)
{
   LCD_WRITE_COM(0x80+0x40+0x0e);
   switch(M)
   {
             case 0: LCD_WRITE_DATA('N');delay(5);
              break;
          case 1: LCD_WRITE_DATA('M');delay(5);
              break;
          case 2: LCD_WRITE_DATA('D');delay(5);
                break;

         }

}
void LCD_WRITE_TEMP(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temp)
{
        char shi,ge;
    shi=temp/10;
    ge=temp%10;
    LCD_WRITE_COM(0x80+0x40+addr);
    LCD_WRITE_DATA(0x30+shi);
    LCD_WRITE_DATA(0x30+ge);

}
void LCD_INITIAL()
{
    unsigned char i;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6);                       //经本人试验证明1602初始化不清屏也可实现

        LCD_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str1[i]);
           delay(5);
        }

        LCD_WRITE_COM(0x80+0x40);//液晶第二行显示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str2[i]);
           delay(5);
        }
}
/***************************1302部分***************************************************/

void WRITE_1302(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i;
   RST=0;
   SCLK=0;
   RST=1;
   for(i=8;i>0;i--)
   {
            SCLK=0;
         ACC=addr;
         DIO=ACC0;
         addr>>=1;
         SCLK=1;
   }
   for(i=8;i>0;i--)
   {
             SCLK=0;
          ACC=date;
          DIO=ACC0;
          date>>=1;
          SCLK=1;
   }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_1302(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date1,date2;
   RST=0;
   SCLK=0;
   RST=1;
   for(i=8;i>0;i--)
   {
             SCLK=0;
          ACC=addr;
          DIO=ACC0;
          addr>>=1;
          SCLK=1;
   }
   for(i=8;i>0;i--)
   {
             ACC7=DIO;
          SCLK=1;
          ACC>>=1;
          SCLK=0;
   }
   RST=0;
   date1=ACC;
   date2=date1/16;
   date1=date1%16;
   date1=date1+date2*10;
   return(date1) ;
}

void INITIAL_1302()
{
   WRITE_1302(WRITE_SECOND,READ_1302(READ_SECOND)&0x7f);    //启动DS1302
}
/**************************键盘扫描部分***************************************************/
void keyscan()
{
   if(key0==0)//确认功能键按下
   {
             delay(20);
          if(key0==0)//去抖
           {
      speakerr(mt);
             while(!key0);//释放

                         num++;
                   switch(num)
             {
                   case 1:    flag=1;               //修改时间,禁止从DS1302读数据
                              TR0=0;                //定时器关
                      LCD_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LCD_WRITE_COM(0x80+1);//第一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年位置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OM(0x80+4);//第二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月位置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OM(0x80+7);//第三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日位置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OM(0x80+9);//第四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星期位置
                                   break;
               case 5:  LCD_WRITE_COM(0x80+12);//第五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定时位置
                                    break;
           case 6:  LCD_WRITE_COM(0x80+15);//第五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定分位置
                                    break;
           case 7:  LCD_WRITE_COM(0x80+0x40+1);//第五次按下,光标定位到时位置
                                    break;
                   case 8:  LCD_WRITE_COM(0x80+0x40+4);//第六次按下,光标定位到分位置
                                     break;
                   case 9:         LCD_WRITE_COM(0x80+0x40+7);//第七次按下,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break;

           case 10:         num=0;//第八次按下,记录清零
                             LCD_WRITE_COM(0x0c);//不显示光标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1302(0x80,(second/10*16)+second%10);//将调节后的秒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2,(minute/10*16)+minute%10);//将调节后的分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4,(hour/10*16)+hour%10);//将调节后的时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a,(week/10*16)+week%10);//将调节后的星期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6,(day/10*16)+day%10);//将调节后的日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8,(month/10*16)+month%10);//将调节后的月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c,(year/10*16)+year%10);//将调节后的年写入DS1302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      //开写保护
                                     flag=0;                              //时间修改完毕,允许液晶从DS1302读数据
                                         TR0=1;
                                         break;

               }

          }
   }
         if(num==0&&key33==1)
         { if(key1==0)//确认增大键按下
          {
                    delay(20);
                  if(key1==0)//增大键确实按下
                  {while(!key1);
              if(ts==0)ts++;
              else ts--;
                        }
                }
                if(key2==0)//确认增大键按下
          {
                    delay(20);
                  if(key2==0)//增大键确实按下
                  {while(!key2);
tsecond=tmsecond=0;
                        }
                }
        }
         if(num!=0)
   {
             if(key1==0)//确认增大键按下
          {
                    delay(20);
                  if(key1==0)//增大键确实按下
                  {

                                speakerr(mt);
                          while(!key1);
                        switch(num)
                        {
                           case 1:        year++;//调节年
                                    if(year==100)year=0;
                                    LCD_WRITE_NYR(0,year);//将调节后的年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2:  month++;//调节月
                                    if(month==13)month=0;
                                    LCD_WRITE_NYR(3,month);//将调节后的月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4);//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3:  day++;//调节日
                                if(day==32)day=0;
                                    LCD_WRITE_NYR(6,day);//将调节后的日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7);//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4:  week++;
                                    if(week==8)week=0;
                                    LCD_WRITE_WEEK(week);//将调节后的星期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9);//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case 5:  if(key33==0)
                                 {
                                                  chour++;
                                    if(chour==24)chour=0;
                                    LCD_WRITE_NYR(11,chour);//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2);//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1)
                                 {
                                                  tsecond++;
                                    if(tsecond==60)tsecond=0;
                                    LCD_WRITE_NYR(11,tsecond);//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2);//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2)
                                 {
                                                  dminute++;
                                    if(dminute==60)dminute=0;
                                    LCD_WRITE_NYR(11,dminute);//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2);//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

         case 6:  if(key33==0)
                                 {
                                           cminute++;
                                    if(cminute==60)cminute=0;
                                    LCD_WRITE_NYR(14,cminute);//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5);//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1)
                                 {
                                           tmsecond++;
                                    if(tmsecond==100)tmsecond=0;
                                    LCD_WRITE_NYR(14,tmsecond);//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5);//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2)
                                 {
                                           dsecond++;
                                    if(dsecond==60)dsecond=0;
                                    LCD_WRITE_NYR(14,dsecond);//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5);//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
                           case 7:  hour++;
                                    if(hour==24)hour=0;
                                    LCD_WRITE_SFM(0,hour);//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0x40+1);//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8:  minute++;
                                    if(minute==60)minute=0;
                                         LCD_WRITE_SFM(3,minute);//将调节后的分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0x40+4);//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case 9:  second++;
                                    if(second==60)second=0;
                                    LCD_WRITE_SFM(6,second);//将调节后的秒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0x40+7);//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2==0)//确认减小键按下
          {
                    delay(20);
                  if(key2==0)//减小键确实按下
                  {
                                speakerr(mt);
                          while(!key2);
                        switch(num)
                        {
                          case 1:  year--;//调节年
                                    if(year==-1)year=99;
                                            LCD_WRITE_NYR(0,year);
                                            LCD_WRITE_COM(0x80+1);
                                            break;

                          case 2:  month--;//调节月
                                            if(month==-1)month=12;
                                            LCD_WRITE_NYR(3,month);
                                            LCD_WRITE_COM(0x80+4);
                                            break;

                          case 3:  day--;//调节日
                                            if(day==-1)day=31;
                                            LCD_WRITE_NYR(6,day);
                                            LCD_WRITE_COM(0x80+7);
                                            break;
                          case 4:   week--;//调节星期
                                             if(week==0)week=7;
                                             LCD_WRITE_WEEK(week);
                                             LCD_WRITE_COM(0x80+9);
                                             break;
/**************************************************************************************************/
              case 5:  if(key33==0)
                                 {
                                          chour--;
                                    if(chour==-1)chour=23;
                                    LCD_WRITE_NYR(11,chour);//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2);//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1)
                                {
                                                                        tsecond--;
                                    if(tsecond==-1)tsecond=59;
                                    LCD_WRITE_NYR(11,tsecond);//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2);//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2)
                                {
                                                                        dminute--;
                                    if(dminute==-1)dminute=59;
                                    LCD_WRITE_NYR(11,dminute);//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2);//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
        case 6:
                        if(key33==0)
                                        {
                                                                        cminute--;
                                    if(cminute==-1)cminute=59;
                                    LCD_WRITE_NYR(14,cminute);//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5);//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1)
                                        {
                                                                        tmsecond--;
                                    if(tmsecond==-1)tmsecond=59;
                                    LCD_WRITE_NYR(14,tmsecond);//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5);//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else   if(key33==2)
                                        {
                                                                        dsecond--;
                                    if(dsecond==-1)dsecond=59;
                                    LCD_WRITE_NYR(14,dsecond);//将调节后的小时送入液晶显示
                                    LCD_WRITE_COM(0x80+15);//光标回到指定处
                                            break;
                                        }

/***********************************************************************************************/
                          case 7:   hour--;//调节时
                                            if(hour==-1)hour=23;
                                            LCD_WRITE_SFM(0,hour);
                                            LCD_WRITE_COM(0x80+0x40+1);
                                            break;

                          case 8:   minute--;//调节分
                                             if(minute==-1)minute=59;
                                             LCD_WRITE_SFM(3,minute);
                                             LCD_WRITE_COM(0x80+0x40+4);
                                             break;

                          case 9:   second--;//调节秒
                                             if(second==-1)second=59;
                                             LCD_WRITE_SFM(6,second);
                                             LCD_WRITE_COM(0x80+0x40+7);
                                             break;
                          default:break;

                        }
                  }
          }

   }

}
/*******************************蜂鸣器部分******************************************/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IAL_TEMER0()
{
   TMOD=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晶振频率12MHZ 定时20ms作右

   EA=1;
   ET0=1;
   TR0=1;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边沿触发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重装

        count++;
                if(ts==1) tmsecond++;
                 if(tmsecond==100)
                 {
                         tmsecond=0;tsecond++;
                         if(tsecond==60)tsecond=0;
                 }
   if(count==100)           //1秒到
   {

    count=0;
    beep=0;                           //蜂鸣器响
    delay(5);
    beep=1;                          //蜂鸣器灭
   }
   if(tem>=30)
         {
                 beep=0;
         }
}
/*****************************18b20部分**********************************************/
void DelayUs(uint time)
{
        while(time--);
}

/**************************************
**Function Name:void Init_Ds18b20(void)
**Description:DS18B20的初始化
**Input :None
**Output:None
**Return: None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ready;
        DQ=1;                        //首先DQ是高电平
        DelayUs(15);                //延时,等DQ稳定
        DQ=0;                        //拉低
        DelayUs(75);        //延时大概600US
        DQ=1;                        //拉高(释放)
        DelayUs(15);                //15US左右
        ready=DQ;                        //开始采样
        DelayUs(7);                //延时                (这个延时在仿真时很重要)
        //return ready;                //返回0, 说明总线上有器件响应
                                        //返回1, 说明总线上没有器件响应
}

/**************************************
**Fuction Name: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Description:写一个字节
**Input:Write Data Byte
**Output:None
**Return: None
**************************************/
void WriteByte(uint date)
{
        uint i;
        for(i=0;i<8;i++)
        {
                DQ=0;
                DQ=date&0x01;
                DelayUs(7);
                DQ=1;
                date>>=1;
        }
        DelayUs(7);
}

/**************************************
**Function Name:uchar ReadByte(void)
**Description:读一个字节
**Input:None
**Output:Read Data Byte
**Return: Read Data Byte
**************************************/
uint ReadByte(void)
{
        uint i,value;
        for(i=0;i<8;i++)
        {
                DQ=0;
                value>>=1;
                DQ=1;
                if(DQ)
                {
                        value|=0x80;
                }
                DelayUs(7);
        }
        return value;
}

/**************************************
**Function Name:uchar ReadTemperature(void)
**Description:读出温度值
**Input:None
**Output:Read Temperature
**Return: Read Temperature
**************************************/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int a,b;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Byte(0xcc);                //跳过ROM
        WriteByte(0x44);                //启动转换
        DelayUs(35);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Byte(0xcc);        //跳过ROM
        WriteByte(0xbe);
        DelayUs(35);        //准备读取
        a=ReadByte();
        b=ReadByte();
        b<<=4;                                //读温度的整数部分
        b+=(a&0xf0)>>4;
        return b;

}

void delay4(uint a)
{
for( ; a>0; a--);
}
void speakerr(uint a)
{
        for(;a>0;a--)
                {

                        beep=~beep;
                  beep=~beep;
                }
}

/****************************外部中断1************************************************************/
void int_0() interrupt 0 using 2
{

key33++;
if(key33==3)key33=0;

                                beep=~beep;
                    beep=~beep;
}

网友A(2020-06-27):
会不会是单片机的引脚没接对,实物的引脚和仿真的不一样的要吧程序里的
sbit LCD_E=P1^7;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_RS=P1^5;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1^6;        //液晶读写选择端
引脚该为单片机实物上面的引脚

网友B:
这程序和你的单片机硬件不匹配吧

网友C:
这是典型的LCD1602初始化失败的现象。程序能够正常仿真,不能用于实际电路最大可能是LCD1602驱动程序的时序有问题。看楼主程序中的延时函数有疑点。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从表面看似乎这是1ms延时程序,实际由于数据类型使用unsigned char,delay(5);的延时只有577us,要把延时函数中数据类型改为unsigned int 才能近似1ms。MCU处理不同数据类型耗时也不同!

网友D:
仿真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