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问题 数据大小位100时led显示的十位是冒号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我的led显示的十位是冒号改怎么解决

网友A(2020-06-26):
       你的十位数出现冒号,说明这个十位数值不在0至9之间,是非法数值,计算有错,要重新编写计算式子,看了你的程序,计算数值的式子不正确,除了个位数不会出现冒号外,其他位都可能出现“:;<=>”等符号,十位数的计算改为如下试试:
LCDbuf[2]=(Fre10X%100)/10+0x30,其他位的计算也有问题,你自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