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 AD转换实验汇编语言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利用ADC0809做A/D转换器,利用几个电阻分压作为模拟量输入,编制程序,将模拟量转换成二进制数字量,采用查询方式读入A/D转换结果,并用LED显示转换后的二进制值;通过调整不同的按键,LED显示不同输入的转换值,其中:
K1按下时,LED灯显示ADC0809 IN7通道的转换值;
K2按下时,LED灯显示ADC0809 IN6通道的转换值;
K3按下时,LED灯显示ADC0809 IN5通道的转换值;

实验步骤:
1.  利用Proteus仿真软件,绘制实验原理图;
2、按照实验要求,用keil编制源代码,编译,生成目标文件(.hex文件);
3、Proteus加载keil软件,并进行调试,验证是否符合实验要求。

ST                 BIT         P2.5
EOC         BIT         P2.6
OE                 BIT         P2.7
ORG     0000H
SJMP   START
START :
      MOV P3,#00H
       CLR         ST
                SETB         ST
                CLR         ST                                ;启动AD转换
                 JNB         EOC,[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转换结束
                SETB         OE
                JB P3.0, KK1
                JB P3.1, KK2
                JB P3.2, KK3
                SJMP START
KK1:        CLR P2.0
                CLR P2.1
                CLR P2.2
                SJMP LED
KK2:        SETB P2.0
                CLR P2.1
                CLR P2.2
                SJMP LED
KK3:        CLR P2.0
                SETB P2.1
                CLR P2.2
                SJMP LED
LED:        MOV     A,P0
      MOV P1,A
                LCALL        DELAY
                SJMP    START
DELAY:        MOV                R6,#10                        ;延时5毫秒
D1:                MOV                R7,#250
                DJNZ        R6,D1
                RET

                END

网友A(2022-05-18):
谢谢,很有帮助!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