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盆栽助长器的PCB原理图+源程序设计

楼主(2020-06-26):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
sbit DHT=P1^7;                  //温湿度传感器数据线
sbit set_key=P1^2;          //“设置”键 K1
sbit add_key=P1^3;           //“加”键 K2
sbit cut_key=P1^4;           //  “减”键 K3
sbit rs=P1^0;
sbit en=P1^1;
sbit speak=P1^5;           //   蜂鸣器

sbit JK1=P2^3;                        //加温继电器
sbit JK2=P2^2;                        //降温继电器
sbit JK3=P2^1;                        //加湿继电器
sbit JK4=P2^0;                        //降湿继电器

unsigned char shiZ,wenZ,check;
uchar flog4,temp,a;
uchar code tab1[]={"T:  -H:  -L:  "}; //测量值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RH:  -H:  -L:  "};//报警值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set_data[4]={50,10,70,40};        //报警初始值的设定,分别是 温度上限 下限 湿度上限 下限
uchar XX[8]={0,0,0,0,0,0,0,0};
uchar tate[4];
uchar read_data[5];

void delay_10us()
{
         uchar i;
         i--;i--;i--;i--;i--;i--;
}
void delay_1ms(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24;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P0=com;//送入数据
        delay_1ms(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_1ms(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P0=dat;//送入数据
        delay_1ms(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_1ms(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0);//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
        write_1602com(er+0);//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5;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
}
/*****************温湿度传感器DHT11 读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read_byte()
{
        uchar value,i;
        for(i=0;i<8;i++)                //一个字节有八位 所以用for循环
        {
                value=value<<1;                //从字节高位开始读  需要移位
                while(DHT==0);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DHT)                                         //判断读到是“1”还是“0”
                {
                        value=value|0x01;        //如果是“1” value的值就要加一
                        while(DHT!=0)                //等待这一位数据结束 因为70us的高电平表示“1”
                        {                                        //
                                DHT=1;
                        }
                }
        }
        return value;                //返回读到的这一字节数据
}
/*****************温湿度传感器DHT11 读数据函数******************/
/**一个完整的数据一共是五个字节******************/
void read_value()
{
        uchar i;
        DHT=0;
        delay_1ms(20);
        DHT=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DHT==0)
        {
                while(DHT!=1);
                DHT=1;
                while(DHT==1);
                for(i=0;i<5;i++)
                {
                        read_data[i]=read_byte();//将读到的五个字节数据放到数组read_data【5】中
                }
        }
}
/**********处理读到的温湿度数据******************/
void pro_value()
{
        read_value();
        temp=read_data[0]+read_data[1]+read_data[2]+read_data[3];
        if(read_data[4]==temp)                //检测读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
                        shiZ=read_data[0];           //湿度整数部分
                        wenZ=read_data[2];         //         温度整数部分
                }
        tate[0]=wenZ/10;           //将温湿度的整数部分的十位和个位分开
        tate[1]=wenZ%10;        //分开后的数据存放在数组tate【4】中 以供lcd显示
        tate[2]=shiZ/10;
        tate[3]=shiZ%10;
}
/********** 报警处理函数******************/
void baojing()
{
          if((set_data[2]<shiZ)||(set_data[3]>shiZ)) //判断是否有报警 如果有就进入函数 然后再判断具体是哪个值报警
          {
                        speak=0;
//                if(set_data[0]<wenZ) //如果温度超过上限 降温
//                        {
//                                JK2=0;
//                        }
//                        else
//                        {
//                                JK2=1;
//                        }
//                if(set_data[1]>wenZ)   //如果温度低于下限 升温
//                        {
//                                JK1=0;
//                        }
//                        else
//                        {
//                                JK1=1;
//                        }
                if(set_data[2]<shiZ)         //如果湿度超过上限 降湿
                        {
                                JK4=0;
                        }
                        else
                        {
                                JK4=1;
                        }
                if(set_data[3]>shiZ)          //如果湿度低于下限 加湿
                        {
                                JK3=0;
                        }
                        else
                        {
                                JK3=1;
                        }
                }
          else                   //没有报警情况的出现
          {
                   speak=1;                                 //蜂鸣器不响
                        JK1=1;
                        JK2=1;                                //
                        JK3=1;
                        JK4=1;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2()                        //测量显示
{
        write_1602com(yh+2);
        for(a=0;a<2;a++)
        {
          write_1602dat(tate[a]+0x30);
        }
        write_1602com(er+3);
        for(a=2;a<4;a++)
        {
          write_1602dat(tate[a]+0x30);
        }
}

void pros_Sdata()//显示四个报警值
{
        uchar i;
        for(i=0;i<4;i++)
        {
                XX[2*i]=set_data[i]/10;
                XX[2*i+1]=set_data[i]%10;
        }
        write_1602com(yh+7);  //显示温度上限
        for(a=0;a<2;a++)
        {
          write_1602dat(XX[a]+0x30);
        }
        write_1602com(yh+12);  //显示温度下限
        for(a=2;a<4;a++)
        {
          write_1602dat(XX[a]+0x30);
        }
        write_1602com(er+8);         //显示湿度上限
        for(a=4;a<6;a++)
        {
          write_1602dat(XX[a]+0x30);
        }
        write_1602com(er+13);  //显示湿度下限
        for(a=6;a<8;a++)
        {
          write_1602dat(XX[a]+0x30);
        }
}

void key()
{
        if(set_key==0)
                 {
                         delay_1ms(5);
                        if(set_key==0)
                        {
                                flog4=flog4+1;
                                if(flog4>4)
                                {
                                        flog4=0;
                                }
                                while(set_key==0);
                        }
                }
                if(flog4==1)        //修改温度上限
                {
                         if(add_key==0)
                                {
                                 delay_1ms(5);
                                 if(add_key==0)
                                 {
                                         set_data[0]=set_data[0]+1;
                                        while(add_key==0);
                                        if(set_data[0]>99)
                                        {
                                                        set_data[0]=99;
                                        }
                                 }
                                }
                                if(cut_key==0)
                                {
                                 delay_1ms(5);
                                 if(cut_key==0)
                                 {
                                         set_data[0]=set_data[0]-1;
                                        while(cut_key==0);
                                        if(set_data[0]<=0)
                                        {
                                                set_data[0]=0;
                                        }
                                 }
                                }
                                 pros_Sdata();
                          }
                if(flog4==2)        //修改温度下限
                {
                         if(add_key==0)
                                {
                                 delay_1ms(5);
                                 if(add_key==0)
                                 {
                                         set_data[1]=set_data[1]+1;
                                        while(add_key==0);
                                        if(set_data[1]>99)
                                        {
                                                set_data[1]=99;
                                        }
                                 }
                                }
                                if(cut_key==0)
                                {
                                 delay_1ms(5);
                                 if(cut_key==0)
                                 {
                                         set_data[1]=set_data[1]-1;
                                        while(cut_key==0);
                                        if(set_data[1]<=0)
                                        {
                                                set_data[1]=0;
                                        }
                                 }
                                }
                                 pros_Sdata();
                          }
                if(flog4==3)  //修改湿度上限
                {
                         if(add_key==0)
                                {
                                 delay_1ms(5);
                                 if(add_key==0)
                                 {
                                         set_data[2]=set_data[2]+1;
                                        while(add_key==0);
                                        if(set_data[2]>99)
                                        {
                                                set_data[2]=99;
                                        }
                                 }
                                }
                                if(cut_key==0)
                                {
                                 delay_1ms(5);
                                 if(cut_key==0)
                                 {
                                         set_data[2]=set_data[2]-1;
                                        while(cut_key==0);
                                        if(set_data[2]<=0)
                                        {
                                                set_data[2]=0;
                                        }
                                 }
                                }
                                 pros_Sdata();
                          }
        if(flog4==4)//修改湿度下限
                {
                         if(add_key==0)
                                {
                                 delay_1ms(5);
                                 if(add_key==0)
                                 {
                                         set_data[3]=set_data[3]+1;
                                        while(add_key==0);
                                        if(set_data[3]>99)
                                        {
                                                set_data[3]=99;
                                        }
                                 }
                                }
                                if(cut_key==0)
                                {
                                 delay_1ms(5);
                                 if(cut_key==0)
                                 {
                                         set_data[3]=set_data[3]-1;
                                        while(cut_key==0);
                                        if(set_data[3]<=0)
                                        {
                                                set_data[3]=0;
                                        }
                                 }
                                }
                                 pros_Sdata();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pros_Sdata();
        while(1)
        {
                        key();
                        if(flog4==0)
                        {
                                pro_value();
                                display2();
                                baojing();
                        }
                }
}

网友A(2022-07-05):
大佬请问一下那个数模转换那一部分怎么实现的呀,就是那个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的那个

网友B(2023-12-15):
好牛啊,感谢分享,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