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块ESP8266或ESP-12F的无线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26):
求助大佬,能否使用多块ESP模块,组成:ESP(Server)------路由器-------多块ESP(Client)的组网形式,进行无线通讯。注意:只有局域网!

楼主:
我使用了ESP12F来作为AP_UDP_Server,使用无线AP进行中继,发现手机作为UDP_Client是可以进行通讯的,但是我设计另一块ESP12F作为STA_UDP_Client却无法进行通讯,代码采用安信可的例程,有大神回答一下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你好!可以不用路由器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一块ESP作为服务端,其他4块ESP接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不用路由器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一块ESP作为服务端,其他4块ESP接入来。

您好 ,我知道这个可以,但是我的接入量并不仅仅是4个客户端  很多很多个  且是没有外网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知道这个可以,但是我的接入量并不仅仅是4个客户端  很多很多个  且是没有外网的情况下

ESP8266接入最多用户是5个,你是要接入多少个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接入最多用户是5个,你是要接入多少个客户端

你好,我需要接入10个以上,承载量较大,所以采用无线AP来转接承载量,昨天经过测试,已经基本实现了无线AP拓展的网络拓扑,成功将数据发送到了Server端,剩下还需要进行承载量的测试,如果有兴趣,您也可以来尝试尝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需要接入10个以上,承载量较大,所以采用无线AP来转接承载量,昨天经过测试,已经基本实现了无线 ...

建議:
a每個點獨立LDO電源,電壓上調到3.7-4.2V。
b設定心跳包或定時reset機制
以上為增加穩定性,
若經由路由器,測試群組超過100個基點穩定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
a每個點獨立LDO電源,電壓上調到3.7-4.2V。
b設定心跳包或定時reset機制

好的,您的建议我会悉心听取并实施测试,感谢您对我的作品提出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