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载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单片机会自带关断

楼主(2020-06-26):
负载是一个臭氧发生器3.7V 工作电流是400ma,通过Pmos开关控制电池供电3.7V 2500MAH,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臭氧模块工作后有概率控制板单片机会关闭,无输出,需要重启按键。下面是原理图,Pmos用的是AO3407,找不到什么问题,求大神看看解惑是否有取值不挡的器件

网友A:
单片机3.7V供电是否可以,硬件方面我曾经遇到过,3.7V供STC15W408,继电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导致电压下降,单片机死机,复位后可用,一会还死机

网友B:
增强单片机电源的抗干扰能力吧臭氧发生器是高频干扰源!造成单片机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强单片机电源的抗干扰能力吧臭氧发生器是高频干扰源!造成单片机工作不稳定.

具体可以怎么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3.7V供电是否可以,硬件方面我曾经遇到过,3.7V供STC15W408,继电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导致电压下降, ...

单片机2.5-5V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