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LED模拟交通灯 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0-06-26):
如题你们要的汇编版本

几年没碰过汇编了,有些生疏。写了三种形式的,程序有不足的地方请见谅,话也不多说

直接 ~giao  啊!!!不对 直接上程序、仿真

/**************************第一种**************************************************
RED_A   EQU P0.0
YELLO_A EQU P0.1
GREE_A  EQU P0.2

RED_B   EQU P0.3
YELLO_B EQU P0.4
GREE_B  EQU P0.5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AJMP MAIN
START:MOV P0,#0FFH
      CLR  RED_A                           //东西 南北方向红灯亮
          CLR  RED_B
          LCALL DELAY2S
          MOV P0,#0F7H                    //消影
MAIN:MOV R3,#3                           //闪烁次数设置为3

LOOP1:CLR GREE_A                   //东西方向绿灯亮
      CLR RED_B                           //南北方向红灯亮
          LCALL DELAY10S
          MOV P0,#0F5H
TOP1:CLR YELLO_A                   //东西方向黄灯亮
      LCALL DELAY100MS           //调用100ms延时
          SETB YELLO_A                   //东西方向黄灯灭
          LCALL DELAY100MS
          DJNZ R3,TOP1
          MOV P0,#0DEH                   //南北绿灯亮 东西红灯亮
LOOP2:CLR GREE_B                  //南北方向绿灯亮
          CLR RED_A                          //东西方向红灯亮
          LCALL DELAY10S
          MOV R3,#3                          //赋值南北方向黄灯闪烁次数
          MOV P0,#0FEH
TOP2:CLR YELLO_B                   //南北方向黄灯亮
      LCALL DELAY100MS           //调用延时
          SETB YELLO_B                   //南北方向黄灯灭
          LCALL DELAY100MS           //
          DJNZ R3,TOP2                   //R3减1若不等于0跳转至TOP2处执行,执行3次从而达到闪烁
                               //R3减1等于0则顺序执行
          MOV P0,#0F7H                      //东西方向绿灯 南北方向红灯
          LJMP MAIN                           //跳转至MAIN处循环执行

DELAY100MS:MOV R5,#4          //定时100ms  @11.0592MHz
               MOV R6,#93
               MOV R7,#152
      NEXT:DJNZ R7,NEXT
               DJNZ R6,NEXT
               DJNZ R5,NEXT
               RET

DELAY2S:MOV R7,#20       //延时2S子程序
        MOV R6,#200
        MOV R5,#248
     B1:DJNZ R5,B1
         DJNZ R6,B1
             DJNZ R7,B1
         RET

DELAY10S:MOV R5,#81                     //延时10S
             MOV R6,#47
             MOV R7,#121
      D1:DJNZ R7,D1
             DJNZ R6,D1
             DJNZ R5,D1
             RET
END
****************************************************************************************/

/*****************************第二种********************/
ORG 0100H              //预留空间

START:MOV A, #0F6H            //初始化
      MOV P0, A                   //东西南北全红(P0口地址)
      LCALL DELAY           //鉴于空间的大小,这里选用LCALL作为调用函数

LOOP:MOV P0,#0F3H      //东西绿灯亮 南北红的亮
     ACALL DTIME            //进入定时器中断
         MOV R0,#3         //闪烁次数 3

LOOP1:MOV P0,#0F5H            //东西黄灯闪烁,南北红灯
      ACALL DTIME1     //        ||
      MOV P0,#0F7H     //        ||
      ACALL DTIME1     //
      DJNZ R0,LOOP1    //判断是否闪烁了3次,满足则执行下一条指令,反之回到LOOP1处继续执行
          MOV P0,#0DEH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ACALL DTIME

      MOV R0,#3

LOOP2:MOV P0,#0EEH      //南北黄灯闪,东西红灯
      ACALL DTIME1
      MOV P0,#0FEH
      ACALL DTIME1
      DJNZ R0,LOOP2
      JMP LOOP

DTIME1:MOV TMOD,#01H          //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1 @11.0592MHz
       MOV TH0,#3CH         //定时器高四位
       MOV TL0,#0B0H          //定时器低四位
       MOV R6,#10                  //定时0.5S                R6赋值20表示1S 10*50ms=500ms=0.5s
       SETB TR0                  //启动定时0                                   20*50ms=1000ms=1s
WM:JBC TF0,NEXT1                 //判断中断溢出位为1则清零,并跳转到NEXT1
   AJMP WM
NEXT1:DJNZ R6,NEXT2          //定时0.5S,时间到则返回进入前位置继续执行
      RET
NEXT2:MOV TH0,#3CH                //重装定时器初值
      MOV TL0,#0B0H
      AJMP WM
      RET

DTIME:MOV TMOD,#01H         //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1
      MOV TH0,#3CH                 //定时初值
      MOV TL0,#0B0H         //定时时间 50ms
      MOV R6,#20                 //1s时间到
      MOV R7,#2                 //为了方便调试 绿灯亮2S        35s定时则为MOV R7,#35
      SETB TR0                         //20*500ms*2=2s
   LM:JBC TF0,NEXT                 //判断中断溢出位为1则清零,并跳转到NEXT
      AJMP LM                          //检测50ms是否到
NEXT: DJNZ R6,NEXT4
      DJNZ R7,NEXT3
      AJMP JS
NEXT3:MOV R6,#20                //重装定时器初值
NEXT4:MOV TH0,#3CH
      MOV TL0,#0B0H
      AJMP LM                     //检测50ms是否到
   JS:RET

DELAY: MOV R7,#50       //延时5S子程序
  DL1:MOV R6,#200
  DL2:MOV R5,#248
    DJNZ R5,$
    DJNZ R6,DL2
        DJNZ R7,DL1
    RET
END

/**************************第二种*****************************************************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A, #0F6H
MOV P0, A                         ;东西南北全红(P0口地址)
LCALL DELAY                         ;鉴于空间的大小,这里选用LCALL作为调用函数
MAIN:
MOV A,#11110011B                  ;东西车道绿灯亮,通行;南北车道红灯亮,禁止通行
MOV P0, A                                 ;CPU中断
LCALL DELAY2                             ;调用延时子程序
MOV R1,#3
LOOP1:
  MOV A,#11110101B                 ;东西车道黄灯闪烁,南北车道红灯亮,禁止通行
  MOV P0, A
  LCALL DELAY1                         ;CPU中断,调用函数
  MOV A,#11110111B
  MOV P0, A
  LCALL DELAY1
  DJNZ R1,LOOP1
  MOV A,#11011110B                 ;东西车道红灯亮,禁止通行,南北车道绿灯亮,通行
  MOV P0, A
  LCALL DELAY2
  MOV R2,#3
LOOP2:
  MOV A,#11101110B                 ;东西车道红灯亮,禁止通行,南北车道黄灯闪烁
  MOV P0, A
  LCALL DELAY1
  MOV A,#11111110B
  MOV P0, A
  LCALL DELAY1
  DJNZ R2,LOOP2
LJMP MAIN                                  ;跳转程序

DELAY: MOV R7,#20       ;延时2S子程序
  DL1:MOV R6,#200
  DL2:MOV R5,#248
    DJNZ R5,$
    DJNZ R6,DL2
        DJNZ R7,DL1
    RET
DELAY1: MOV R5, #3            ;黄灯闪烁3次程序
     Y1: MOV R6, #200
     Y2: MOV R7, #248
     X1: DJNZ R7, X1
         DJNZ R6, Y2
         DJNZ R5, Y1
         RET
DELAY2: MOV R5, #50        ;绿灯通行延时程序
    D1: MOV R6, #200
    D2: MOV R7, #248
    D3:
        DJNZ R7, D3
        DJNZ R6, D2
        DJNZ R5, D1
        RET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