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74用不到的引脚怎么处理 悬空还接地?

楼主:
我就用到这几个引脚  剩下的怎么接啊  都接地吗

网友A(2020-06-26):
14脚的芯片内含2个触发器用一个另一个随便处置了

网友B:
这个要根据电路要求来,一般为接地

网友C:
所有输入端口必须连接到接地或电源  取决于信号要求 输出口可以悬空CLR SET 接到电源
CLK D 接地

网友D:
不用的引脚floating即可

网友D:
悬空就好了

网友E:
直接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F:
学数电的时候,不用的引脚老实说直接悬空就好

网友G:
等我明天去实验室上电再看看

网友H:
电源引脚VCC GND要接上,第二路完全不用就可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