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ega328p 单片机的方波三角波识别

楼主(2020-06-27):
之前写了一篇关于波形识别的文章(2019年5月24日),原文章被吞。现在改进后重新发文。主要修改了一些拼写错误

ATMEGA328P-AU,一种集成电路 (IC),核心处理器是AVR,闪存容量为32KB。本问题提出一种用Atmega 328实现 方波三角波波形识别的代码。代码主要通过AVR单片机内部中断实现。开发板为ardino。主要参考资料

www点xjishu点com/zhuanli/54/201711478206_2.html

注意开头需要加入加入头文件math,因为涉及math运算

static int min = 0x0F;

static int max = 0;

static int prev_data;

int low = 768;//5V 以内

int up = 1024;

static up_count;

int peak_count;

char disp;//用字符串格式显示

ISR(ADC_vect) {//设置ADC比较中断

  int adc_data = ADCW;//ADCW是读取所有数据

  if (adc_data > max) max = adc_data;//更新最大最小值

  if (adc_data < min) min = adc_data;

  if (adc_data > up) peak_count =peak_count +1;

  if (adc_data > low)up_count =upcount+1;

  else if (prev_data > thresh_low && up_count > 65) {

    //计算方波三角波的占空比值来区分方波三角波。三角波约为0.4,正弦波约为0.57,方波大于0.8

    ratio =peak_count/up_count;

up_count = 0;

    peak_count = 0;

  //按照比例计算电压幅值

    amplitude = (5/(double)1024)*(max - min);

    amplitude =round(amplitude*10);

    frequency = (1/(up_count * 0.001))*7.8;//注意频率的计算方法

    frequency = round(frequency);

    thresh_low = round((max-min)/2 + min);

    thresh_up = round((max-min)*0.67 + min);

    max = 0;

    min = 1023;

  }

  prev_data = adc_data;

}

ISR(TIMER0_COMPA_vect){//注意这里使用即使器比较模式

  ADCSRA |= 1<<ADSC; //这里是用了计时器的比较模式

}

注意,本程序只包含中断程序,在主程序中需要对ADC和timer0的寄存器进行定义。这里将寄存器定义为ADC 32分频,timer0 256分频。当timer0 置为4时,触发ADC中断。判断波形后,可以用ratio这种方法驱动LED灯,来指示波形。频率可以用LCD1602显示.这里可以参考

www点elecfans点com/xianshi/201710185662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