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210E改为交直流电流探头的方法

楼主(2020-06-27):
对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又需要用示波器实时观察电流波形,你需要一只电流探头,最好还是交直流的.但是商品交直流电流探头又比较贵,而UT210E交直流钳表性价比较高,如果能一鱼二吃,不要太爽.
普通的3V直流马达换相切换电流波动没有问题,约600Hz,再高没有条件测试.

运放为 OPA4330

信号引出为运放第14脚(最后一脚),串一个100R电阻保护,1A电流等于信号100mV,交直流都可以,表头清零与输出信号无关,自己减去基准值.一般交流不需要清0

如果有损的话,在两个表笔中间打一孔,做个插头,使用会方便很多.

网友A:
UT210E本来就是交直流可测的。我意思是要看电流波形,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