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单片机小车,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

楼主(2020-06-27):
刚学习51单片机不久,接到考核需要实现一款可以通过蓝牙来控制减速,加速,直行,转弯和倒退的小车,在网上搜素资料后准备用tb6612和HC06来实现相关功能,经过相应学习,写出下面的代码,目前还没有组装好小车,还未进行实验。现在想问一下这个代码在逻辑上有没有什么问题,由于第一次做小车,有一些地方可能想不到,如果有其他问题请大佬指出。电路部分就拿单片机最小系统和HC06以及TB6612直接连接。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PWM_L=P1^1;
sbit PWM_R=P1^2;
sbit P_L_AIN1=P1^3;
sbit P_L_AIN2=P1^4;
sbit P_R_BIN1=P1^5;
sbit P_R_BIN2=P1^6;
sbit STBY=P1^0;
uchar PWM_L_TIME=0;
uchar PWM_R_TIME=0;
uchar PWM_KEY=0;
uchar PWM_VALUE=40;//调速控制
uchar PWM_MIN=0;//控制转弯
uchar PWM_VALUE_T=40;//
void CHUSHI()//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div>  SCON = 0x50;                    // <span style='display: inline !important; float: none; background-color: rgb(247, 247, 247); color: rgb(37, 37, 37); font-family: Tahoma,"Microsoft Yahei","Simsun"; font-size: 14px; font-style: normal; font-variant: normal; font-weight: 400; letter-spacing: normal; orphans: 2; overflow-wrap: break-word; text-align: left; text-decoration: none; text-indent: 0px; text-transform: none;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white-space: normal; word-spacing: 0px;'>串口工作模式1,REN=1</span>
</div>  TMOD = 0x22;                    //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FD;                   // 波特率9600 (晶振为11.0592)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TI=0;                           //接收标志位置0
         ES=1;
}
/*********************************************************************/
void CHULI()//接收处理函数
{
        if (PWM_KEY==0)//直行
        {
                PWM_VALUE=PWM_VALUE_T;
                PWM_MIN=0;
                P_L_AIN1=1;
                P_L_AIN2=0;
                P_R_BIN1=1;
                P_R_BIN2=0;
        }
        if (PWM_KEY==1)//左转
        {
                PWM_VALUE=PWM_VALUE_T;
                PWM_MIN=PWM_VALUE-20;//调整转弯角度
        }
        if (PWM_KEY==2)//右转
        {
                PWM_VALUE=PWM_VALUE_T;
                PWM_MIN=PWM_VALUE-20;//调整转弯角度
        }
        if (PWM_KEY==3)//加速
        {
                if ((PWM_VALUE=PWM_VALUE_T+20)<=100)
                   PWM_VALUE=PWM_VALUE_T+20;//
        }
        if (PWM_KEY==4)//减速
        {
                if ((PWM_VALUE=PWM_VALUE_T-20)>=0)
                        PWM_VALUE=PWM_VALUE_T-20;
        }
        if (PWM_KEY==5)//后退
        {
                P_L_AIN1=0;
                P_L_AIN2=1;
                P_R_BIN1=0;
                P_R_BIN2=1;
        }
}
/*********************************************************************/
void PWM_CREATE () interrupt 1
{
        TR0=0;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10us
        ET0=1;
        PWM_R_TIME++;
        if (PWM_L_TIME>=100)
                PWM_L_TIME=0;
          PWM_R_TIME=0;
        if (PWM_R_TIME<PWM_VALUE)
        {
                if (PWM_R_TIME+PWM_MIN>PWM_VALUE)
                {
                        if(PWM_KEY==1)//左转
            {
                                PWM_L=0;
                                PWM_R=1;
                        }
                        if(PWM_KEY==2)//右转
                        {
                                PWM_R=0;
                                PWM_L=1;
                        }
                }
                else
                {
                        PWM_L=1;
                  PWM_R=1;
                }
        }
        else
        {
                PWM_L=0;
                PWM_R=0;
        }
        TR0=1;
}
/******************************************************************/
void main()
{
        STBY=1;
        EA=1;
CHUS();
  TH0 = 0XA3;                                   //定时时间为100us
  TL0 = 0XA3;
        TR0 = 1;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PWM_KEY = SBUF;
      CHULI();
                }
        }
}

网友A:
代码有没有问题也看不出来啊  自己的实物搭建好以后自己把代码下载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