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程序,分钟总是到60,求帮助
匿名

楼主(2020-06-27):
但是到01之后又是正常显示01 了,秒和小时是正常的
还有整点报时那里也不太清楚怎么修改,新人求解答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 = P1^0;
sbit beep = P1^0;
bit flag1s = 0;
bit KeySta = 1;
unsigned char hour = 12;
unsigned char minute =59;
unsigned char second =50;
unsigned char mode = 0;
void FreshTime();
void TimeInit();
void IntInit();
void InitLedBuff();
void keyscan();
void zhengdian();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00};//共阴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void main()
{
  TimeInit();
  IntInit();
  InitLedBuff();
  while(1)//显示内容处理
  {
    if(flag1s&&!mode) //时间显示模式
    {
      flag1s = 0;
      FreshTime();
    }
    else if(mode == 1)  //校准分钟
    {
      LedBuff[0] = 17;
      LedBuff[1] = 17;
      LedBuff[4] = 17;
      LedBuff[5] = 17;//不显示
      LedBuff[2] = minute/10;
      LedBuff[3] = minute%10;
    }
    else if(mode == 2)  //校准小时
    {
      LedBuff[2] = 17;
      LedBuff[3] = 17;
      LedBuff[4] = 17;
      LedBuff[5] = 17;//不显示
      LedBuff[0] = hour/10;
      LedBuff[1] = hour%10;
    }
    else if(mode == 3)  //校准完成重新显示
    {
      InitLedBuff();
      mode = 0;
    }
    keyscan();
  }
}

void InitLedBuff()//初始化时间到显示缓冲区
{
  LedBuff[0] = hour/10;
  LedBuff[1] = hour%10;
  LedBuff[2] = minute/10;
  LedBuff[3] = minute%10;
  LedBuff[4] = second/10;
  LedBuff[5] = second%10;
}
void FreshTime()//刷新时间到显示缓冲区
{
  second++;
  if(second == 60)//进位
  {
    second = 0;
    minute++;
    LedBuff[2] = minute/10;
    LedBuff[3] = minute%10;
    if(minute ==60)//进位

      minute = 00;
      hour++;
      if(hour == 24)
        hour = 0;
      LedBuff[0] = hour/10;
      LedBuff[1] = hour%10;

  }
  LedBuff[4] = second/10;
  LedBuff[5] = second%10;
}

void TimeInit()//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11;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1
  TL0 = 0xB0;
  TH0 = 0x3C;     //定时初值 50ms
  TL1 = 0x18;                //
        TH1 = 0xFC;                //定时初值 1ms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使能定时器1
  ET0 = 1;    //使能定时器0
  PT0 = 1;    //提高计时准确性,提高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IntInit()//外部中断初始化
{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0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及处理
{
  static bit backup = 1;
  if (KeySta != backup)  //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if (backup == 0)   //如果前次值为0,则说明当前是弹起动作
    {
      if(mode == 1)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 = 0;
      }
      else if(mode == 2)
      {
        hour++;
        if(hour==24)
          hour = 0;
      }
    }
    backup = KeySta;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mode++;
  if(mode == 4)
  {
    mode = 0;
  }
}
void Ledfresh() //数码管显示刷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switch(i)
  {
    case 0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i++;break;
    case 1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i++;break;
    case 2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i++;break;
    case 3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i++;break;
    case 4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i++;break;
    case 5 : P2 = ~(0x01<<i);P0 = LedChar[LedBuff[i]];i=0;break;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12MHz 50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n = 0;
  TL0 = 0xB0;
  TH0 = 0x3C;
  n++;
  if(n==20)
  {
    n=0;
    flag1s = 1;//1s标志位
  }
}
void zhengdian()                 //整点报时
{
        if((second==0)&&((minute==0)&&(hour>=0)))
        {
                beep=1;

                beep=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12MHz 1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f = 0xff;
  TL1 = 0x18;
        TH1 = 0xFC;
  Ledfresh();
  keybuff = (keybuff<<1)|key1;
  if (keybuff == 0x00)
  {
      KeySta = 0;
  }
  else if (keybuff == 0xFF)
  {
      KeySta = 1;
  }
  else
  {}
}

网友A:
分钟问题已解决,想插入一个整点报时的功能,请问怎么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钟问题已解决,想插入一个整点报时的功能,请问怎么改呀

void zhengdian() //整点报时响1秒
{
        if(second<1 && minute==0)
                beep=1;
        else
                beep=0;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id zhengdian() //整点报时响1秒
{
        if(second

直接加进去就行了吗,是我电路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是不响呀,我试了很多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进去就行了吗,是我电路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是不响呀,我试了很多次了

zhengdian();放在主循环中keyscan();下面。这是有源蜂鸣器的驱动,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取决于你的硬件电路结构。响多长时间调整 if(second<x && minute==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hengdian();放在主循环中keyscan();下面。这是有源蜂鸣器的驱动,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取决于你 ...

您说的这个我注意到的,试过还是不响,,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我注意到的,试过还是不响,,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hengdian();放在主循环中keyscan();下面。这是有源蜂鸣器的驱动,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取决于你 ...

应该是我的电路问题,我调节了蜂鸣器的电压值和电阻阻值就响了,但是还是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