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多谐振没输出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的原理图   然后PCB自己连的   我把元器件焊上去后 上电3脚接到示波器发现没有输出

网友A(2020-06-27):
根据计算可得:
充电时间:tPH=0.693*(20k+62k)*C1=568.26ms
放电时间:tPL=0.693*62k*C1=429.66ms
周期:T=tPH+tPL=558.26ms+429.66ms=997.92ms
示波器要检测一个周期的波形大概要等待1S

网友B:
PCB图在哪?

网友C:
如焊接无误的话也得等段时间输出端才能有反应

网友D:
CON2是短接的

网友A:
电容C1容量太大了,这能产生时钟信号,充电充很慢,周期很长,但是要等待好久才会产生方波信号,建议把电容C1的容量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E:
参照 555定时器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26d7ecd24a7302768e9939fa.html,里边有详细的频率计算

网友B:
如果电路没有接错成功率应该100%,从原理图看虽然画得不好但也没有明显错误。关键要仔细检查实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