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这两种TYPEC的封装分享下

楼主:
1

1

2

2

网友A(2020-06-27):
楼主 我给你一个,这个是我们实际产品中用的,已经用于实际产品中了,但是你还是需要检查一下对于你的应用是否可行!

PCB封装

网友B:
如果找不到它,则可以自己创建封装。

网友C:
usb接口,找个安卓的usb接口改一下就好了,不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给你一个,这个是我们实际产品中用的,已经用于实际产品中了,但是你还是需要检查一下对于你的应用 ...

好的,也非常感谢你,我自己建好了6脚简易型的,我只用到充电,不要数据传输

网友E(2021-07-05):
非常感谢 cdlongbo,你提供的正是我要的

网友F(2022-04-29):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正是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