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设计 含代码,仿真图

楼主(2020-06-27):
系统硬件电路由单片机、状态灯、LED显示、驱动电路、按键等组成。选用stc89C51单片机及外围器件构成最小控制系统,12个发光二极管分成4组红绿黄三色灯构成信号灯指示模块。
1、能模拟基本的交通控制系统,用红绿黄灯表示禁行,通行和等待的信号发生。
2、按键可以控制深夜模式、禁行、东西通行、南北通行、时间加、时间减、切换、确定等功能。
3、共四个二位阴极数码管,利用芯片74hc245芯片驱动,东南西北各一个显示时间,共12个发光二极管,指示通行状态。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buf[4];                                  //秒显示的变量
uchar sec_dx=20;                          //东西数默认
uchar sec_nb=30;                          //南北默认值
uchar set_timedx=20;                //设置东西方向的时间
uchar set_timenb=30;                //设置南北方向的时间
int n;
uchar data countt0,countt1;//定时器0中断次数
//定义6组开关
sbit  k4=P3^7;                //切换方向
sbit  k1=P3^5;                //时间加
sbit  k2=P3^6;                //时间减
sbit  k3=P3^4;                //确认
sbit  k5=P3^1;                //禁止
sbit  k6=P1^5;                //夜间模式

sbit Red_nb=P2^6;        //南北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nb=P2^5;     //南北黄灯标志
sbit Green_nb=P2^4;      //南北绿灯标志

sbit Red_dx=P2^3;         //东西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dx=P2^2;      //东西黄灯标志
sbit Green_dx=P2^1;       //东西绿灯标志

sbit Buzz=P3^0;
bit set=0;                          //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1时,南北,=0时,东西
bit dx_nb=0;                        //东西南北控制位
bit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
bit yejian=0;                       //夜间黄灯闪烁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11]={        //共阴极字型码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00          //--NULL
};

//函数的声明部分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_to1();                            //键处理子程序
void key_to2();
void key_to3();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void logo();                               //开机LOGO
void Buzzer();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设置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TH0=(65535-50000)/256;                             //定时器0置初值 0.05S
        TL0=(65535-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ET1=1;                                                //定时器1中断开启
        TR0=1;                                                //启动定时0
        TR1=0;                                                         //关闭定时1
        EX0=1;                                                //开外部中断0
        EX1=1;                                                //开外部中断1
    logo();                                                //开机初始化
        P2=0Xc3;                                        // 开始默认状态,东西绿灯,南北黄灯
    sec_nb=sec_dx+5;                         //默认南北通行时间比东西多5秒
        while(1)                                          //主循环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函数的定义部分
void key(void)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当K1(时间加)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1!=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P2=0x00;                                        //灭显示
                        TR1=0;                                                        //启动定时1
                        if(set==0)                                        //设置键按下
                                set_timedx++;                   //南北加1S
                        else
                                set_timenb++;                    //东西加1S
                        if(set_timenb==100)
                                set_timenb=1;
                        if(        set_timedx==100)
                                set_timedx=1;                   //加到100置1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1!=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2!=1)                                                        //当K2(时间减)按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2!=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P2=0x00;                                        //灭显示
                        TR1=0;                                                //关定时器1
                        if(set==0)
                                set_timedx--;                          //南北减1S
                        else
                                set_timenb--;                          //东西减1S
                        if(set_timenb==0)
                                set_timenb=99;
                        if(        set_timedx==0 )
                                set_timedx=99;                   //减到1重置99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2!=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3!=1)                                                        //当K3(确认)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3!=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1;                                                  //启动定时器0
                        sec_nb=set_timenb;                                //从中断回复,仍显示设置过的数值
                        sec_dx=set_timedx;                                //显示设置过的时间
                        TR1=0;                                                        //关定时器1
                        if(set==0)                                                //时间倒时到0时
                        {
                                P2=0X00;                                         //灭显示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sec_nb=sec_dx+5;                         //回到初值
                        }
                        else
                        {
                                P2=0x00;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Green_nb=1;
                                Red_dx=1;
                                sec_dx=sec_nb+5;
                        }
                }
        }

        if(k4!=1)                                                        //当K4(切换)键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4!=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et=!set;                                        //取反set标志位,以切换调节方向
                        TR1=0;                                                //关定时器1
                        dx_nb=set;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4!=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5!=1)                                                        //当K5(禁止)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5!=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灭显示
                        Red_dx=1;
                        Red_nb=1;                                        //全部置红灯
                        TR1=0;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5!=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6!=1)                                                        //当K6(夜间模式)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6!=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TR1=1;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6!=1);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子程序
{
        buf[1]=sec_nb/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nb%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dx/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dx%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P1=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灭显示
        P1=0xfe;                           //片选LED1
        P0=table[buf[1]];                //送东西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灭显示

        P1=0xfd;                     //片选LED2
        P0=table[buf[2]];                 //送东西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关显示
        P1=0Xfb;                                  //片选LED3
        P0=table[buf[3]];                //送南北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关显示
        P1=0Xf7;                                 //片选LED4
        P0=table[buf[0]];                //送南北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0=(65535-50000)/256;                                                        //重赋初值
        TL0=(65535-50000)%256;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TR0=1;                                                                //重新启动定时器
        countt0++;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0==10)                                                //加到10也就是半秒
        {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0;
                        Buzz=0;                                                //蜂鸣器关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0;
                        Buzz=0;                                           //蜂鸣器关
                }
        }

        if(countt0==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0=0;                                                //清零计数器
                sec_dx--;                                                //东西时间减1
                sec_nb--;                                                //南北时间减1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1;
                        Buzz=1;                                                 //蜂鸣器关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1;
                        Buzz=1;                                                 //蜂鸣器关
                }
                if(sec_dx==0&&sec_nb==5)                 //当东西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dx=5;
                        shanruo=1;
                }
                if(sec_nb==0&&sec_dx==5)                //当南北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nb=5;
                        shanruo=1;
                }
                if(dx_nb==0&&sec_nb==0)                        //当黄灯闪烁时间倒计时到0时,
                {
                     Buzz=1;                                                //蜂鸣器开
                        P2=0x00;                                        //重置东西南背方向的红绿灯
                        Green_nb=1;
                        Red_dx=1;
                        dx_nb=!dx_nb;
                        shanruo=0;
                        sec_nb=set_timenb;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sec_dx=set_timenb+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
                if(dx_nb==1&&sec_dx==0)                        //当黄灯闪烁时间到
                {
                        P2=0X00;                                        //重置东西南北的红绿灯状态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dx_nb=!dx_nb;                                 //取反
                        shanruo=0;                                        //闪烁
                        sec_dx=set_timedx;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dx+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1=(65535-50000)/256;                                                        //重赋初值
        TL1=(65535-50000)%256;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countt1++;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1==10)                                           // 定时器中断次数=10时(即0.5秒)
        {
                        Yellow_nb=0;                                //南北黄灯灭
                        Yellow_dx=0;                                //东西黄灯灭
        }
        if(countt1==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1=0;                                                //清零计数器
                        Yellow_nb=1;                                        //南北黄灯亮
                        Yellow_dx=1;                                  //东西黄灯亮
        }
}

//外部中断0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只允许东西通行
{
        TR0=0;                                                                //关定时器0
        TR1=0;                                                                //关定时器1
        P2=0x00;                                                        //灭显示
        Green_dx=1;                                                        //东西方向置绿灯
        Red_nb=1;                                                        //南北方向为红灯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

//外部中断1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只允许南北通行
{
        TR0=0;                                                                //关定时器0
        TR1=0;                                                           //关定时器1
        P2=0x00;                                                        //灭显示
        Green_nb=1;                                                        //置南北方向为绿灯
        Red_dx=1;                                                        //东西方向为红灯
        sec_nb=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dx=00;
}
void logo()//开机的Logo  "- - - -"
{
        for(n=0;n<50;n++)        //循环显示----50次
           {
            P0=0x40;  //送形“-”
            P1=0xfe;        //第一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d;        //第二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b;        //第三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7;        //第四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 = 0xff;        //灭显示
        }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j,k;
        for(j=0;j<ms;j++)                        //延时ms
           for(k=0;k<124;k++);                //大约1毫秒的延时

网友A:
为什么不能显示剩余时间呀?大神  求解

网友B:
大神写的很不错。注释也很棒,

网友C:
大神,为甚么我下载你的程序,所有的灯都是亮的,摁开关也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