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LS90和74LS47做出60进制的计数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6-27):
(无正文)

网友A:
74LS90用于计数,计数所得的值再转换成显示码,74LS47就是完成转换(译码)

网友B:
74LS90计数器是一种中规模二-五-十进制异步计数器,单块74LS90芯片最大计数十进制。要接成60进制计数器,先要做一个大于或等于60进制的计数器。在这里先把两片74LS90接成一个100进制的计数器,在当计数器在59时对十位清零即可设计成60进制计数器。
74LS47是BCD-7 段数码管译码器驱动器,74LS47 的功能用于将BCD 码转化成数码块中的数字,通过它来进行解码,可以直接把数字转换为数码管的数字,这两款芯片就可以实现60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网友C:
一个计数器 用来就数
一个就是驱动数码管。不理解楼主是要怎么个工作原理。

网友C:
建议你去看 单芯片的工作原理即可。

网友D(2020-12-16):
60进制就是0~59.你先选取90进行100进制,然后分析出59时全部清零的状态,在用增加逻辑门电路实现即可

网友E:
个位10进制十位6进制级联,ls47(或LS247)完成LED7段显示译码。我用LS93和LS247做过。个位十进制,十位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