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烧写程序,但是没有反应!

楼主(2020-06-27):
我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单片机用3.3V供电,之后用ST-link烧写流水灯程序,程序可以正常烧写,但是单片机没有任何反应,流水灯也不亮。
用同样的程序,修改IO口之后,可以在开发板上实现流水灯效果。
在供电之后,测试STM32的引脚,均由3.3V电压。用万用表分别测试晶振两个引脚,8M晶振引脚电压分别为1.34,1.34, 32K晶振引脚电压分别为1.68,1.68。之后更换了8M和32K晶振,再次测试,电压与原来一样。BOOT1和BOOT0通过跳线帽接到GND。
附上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A:
RESET脚咋接的?

网友B:
很明显,是您的硬件有问题:
1)用示波器 看晶振 起振了吗?没起振,就比较 同样的开发板的振荡电路,不要只量电压;
2 ) 晶振起振后,与开发板比较 boot 0,boot1,RESET,ST-link [jTAG] 接线,电压是否一致,,
3) 详查板子关键电源脚 是否有电压,是否有引脚短路?
4) 软件单步执行 会到哪挂掉

楼主:
使用的复位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C:
我也觉得你的硬件有问题上电后不可能所有引脚都市3.3v的,没有被使能的引脚会默认高组态,你会不会吧mcu短路了。如果你怀疑是晶振问题可以试试内部晶振。

楼主:
这几天经过一些修改,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请大佬们帮我看看。
作出的修改:1. 把晶振换成了新的8M,32K晶振,经过测试,晶振电压引脚与之前测试的相同。测试开发板8M晶振引脚电压,分别为1.53V和1.62V,与我的晶振引脚电压不同。  2.重新确认了我的板子boot,Reset,ST-link与开发板相同。  3.重新检查了电源引脚,都有电压3.2V。  4.程序卡在system_stm32f4xx.c中,动不了。   5.在仿真过程中,查看LED闪烁对应的GPIO口寄存器,本来应该有变化的IDR和ODR仍然全部为零不变。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几天已经快要崩溃了!

网友D:
应该是硬件问题 。
1、加断点看看是不是进hardfault中断了,如果是的话一定是硬件问题了,
2、复位电路是没有问题的,要不就查查复位电路是不是焊错件了
3、晶振电路可以去掉1M电阻试一试,最好是用示波器看下晶振是否起振,如果不起振看看是不是起振电容用错了。

网友E:
debug 里烧写完程序 rest 然后 断电重启一下如果可以运行就是我说的问题了

网友F:
或许是模块线路没有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