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阶带阻滤波器protues仿真怎么办?急,求教

楼主:
2阶带阻滤波器的protues仿真,但不能显示波形,不知道错在哪里了,求指正。
查阅资料说用2个2阶带阻滤波器可以组合出4阶带阻滤波器,想求大佬帮忙绘制,发一下图。
或者给个制导意见,谢谢。
参数设置带宽30khz左右。

网友A(2020-06-28):
可以在输入端输入不同频率的正弦电压,测相应的输出交流电压,从而画出频响曲线。

网友B:
你的LM324电路图错了, Vcc线接错了

Pin 4 接 Vcc   Pin11 接地

网友C:
芯片接+-电压或者一正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