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人,不知从何入手单片机,有点C语言基础,现在从事电气工作

楼主(2020-06-27):
我是个新人,不知从何入手,有点C语言基础,现在从事电气工作,想找个师傅带一下,怎么开始?买什么配件?下什么软件?求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A:
先大致看看你的工作状况--确定以后哪种单片机应用较多,再买块相应的开发板,边试验边学习,循序渐进。只要自己有决心,不久就会入门。以后接触工程项目或是研发产品,实际情况就会逼着你去了解学习和解决遇到的问题。

网友B:
自己买一块开发板 看着视频学习  最重要的是自己多锻炼

网友C:
这得看你的工作常用的是什么样的板子,大致了解后可以在网上找相关的视频,先看几个视频再动手做东西

网友D:
买开发板 有的会赠送例程 跟着视频学 软件是Keil (用来编程)和proteus(用来仿真)

网友E:
看到曾经的自己一样迷漫的小兄弟

网友F:
先从51单片机学起,毕竟是用的最广泛的一种单片机的体系结构,然后学习一下stm的单片机,基本上就可以了。最好还是那个宝买学习板。

网友G:
我也才开始学习,从B站看视频,一点一点来吧。

网友H:
从单芯片计算机书籍中学习,并用开发板 跟着学习书中编写的实验。

网友I:
先从简单的51开始吧,用C语言也可以编程,软件proteus很好用,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J:
欢迎加入我们,搞单片机的或者嵌入式的越老越值钱。 呵呵  至少家里电器可以自己维修完

网友K:
在n宝买相应开发版,通常会附带教学视频。靠这样自学。

网友L:
学单片机要多动手,开发板和proteus会让你变懒,自己动手焊板子进步更快,买几块单片机芯片,如STC15W204AS(DIP封装的),一个串口下载线,几只LED和10K电阻,几个按键,一个蜂鸣器,一块洞洞板,一把烙铁,一个万用表,100多块搞定,把流水灯,调光灯,按键音,按键单发,连发,双击,组合按键整明白,单片机编程思维培养起来了,其他就好办。

网友M:
先买一块51开发板   开发板提供视频及其他资料学习  用C语言相对简单   安装编程软件Keil

网友N:
先从基础学起,学编程,是一个漫长过程,要一点一点去学。不懂的,可以到黑电子这里找学习资料。

网友O:
强烈建议去b站上找相关视频看,你的问题很多大佬都在上面有详细解答,而且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地实践,沉下心来做入门很快的,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加油!

网友P:
引用 网友E:
看到曾经的自己一样迷漫的小兄弟
     如果有钱的话, 找个靠铺的培训机构,不要急着挣钱,学好本事现在 ...

楼主讲的和我现在好像,进公司说是有师傅带,导师制,进来发现个忙个的,没人管,遇到点问题,是真是磕巴,现在一年了51的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Q:
首先,你要确认一下你想从事什么样的单片机,51的还是ARM的,51的就不说了,ARM的现在比较流程的STM32系列,STM8系列等等。选定好方向以后,可以去某宝上买开发板,开发板会自带各种外设的例程,可以熟悉各种外设的使用方法。熟悉了各种外设之后,剩下的就是C编程了,C编程不仅仅是说你了解一下基础的语法就行了,关键是程序架构的搭建,这个需要多写代码,多思考,多优化程序。欢迎跟帖追问。

网友R:
建议从51单片机开始学起,买一块开发板!

网友S:
初学单片机又有C语言基础,建议你学习最基础的51单片机,如STC51系列、Atmel51系列,这些单片机的学习资料网上非常的丰富。亦可以考虑自己焊接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然后扩展连接其它模块。但是还是建议你购买51单片机开发板,一般商家都配备了相关的手册、例程等资料,更方便你学习。

网友T:
建议采用|STM8S003F3开发板进行最新系统开发,一直价格便宜,二是练习单片机基本开发积累经验。

网友T:
到m宝上买STM8S最小系统开发板学习一下就ok了,very easy。

网友U:
好宝上有一整套的教程 。好像第一个程序就是 点亮led ,第二个程序是跑马灯

网友V:
刚开始学就用51单片机吧,简单也很基础

网友W:
PADS 9.5 最新版(用来制作pcb)

AD18(Altium Designer 18)中文版下载  (用来制作pcb)

keil c51  v4  v5(用来编程)

MPLAB IDE(用来编程)

MPLAB X IDE(用来编程)

proteus(用来仿真)

下载,安装,然后就是折腾。

网友X: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先由51单片机入手,然后再了解am

网友Y:
这个不能操之过急,现在网上很多的学习开发板,还有配套的视频资料,只要有耐心就可学会的

网友Z:
应该选一种开发板跟着开发板的视频进行学习这样学起来比较容易和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