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16点阵LED显示滚动汉字含程序原理图74hc154+74hc595

楼主(2020-06-27):
/*-----------------------------------------------
  名称:595控制4汉字点阵屏
  51单片机
  内容:屏+5V、GND连接电源5V
        P0.0-P0.3分别连接A、B、C、D,用于控制16行,通过2路HC138控制
        SCK时钟连接P2.5
        LATCH锁存连接P2.6
        R1红色数据信号连接至P2.4
        G1绿色数据信号连接至P0.4,如果使用单红色屏此信号无需连接
        OE使能端一般接GND,可以用IO引脚PWM控制亮度
        或者使用此引脚控制拖尾现象。
  现象:使用普通速度51系列单片机。
                  K1按下屏幕出现实体心型
                  K2按下屏幕出现笑脸图标
                  K3按下屏幕出现A8图标
                  K4按下屏幕出现陈文蓉  邱莉杰
------------------------------------------------*/
#include<reg52.h>

sbit T_STR = P2^6;       //锁存引脚,屏上标识位STR
sbit R1    = P2^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R1
sbit G1    = P0^4;       //数据引脚,屏上标识G1
sbit T_CLK = P2^5;       //时钟引脚,屏上标识位CLK
sbit OE    = P2^1;       //
sbit K1    = P3^2;       //
sbit K2    = P3^3;       //
sbit K3    = P3^4;       //
sbit K4    = P3^5;       //

unsigned char tab[8];
unsigned char DIS[]={0,1,2,3,4,5,6,7,8,9,10,11,12,13,14,15};//行数据
int oo=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j,kk;

/*-----------------------------------------------
             16x16汉字取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32]=    //二维数组,目的是减少运算,可以用最基本的一维数组,每个汉字有32个字节数据
{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4,0x10,0x88,0x10,0x88,0x08,0x00,0x04,0xFE,0x7F,0x02,0x40,0x01,0x20,0xF8,0x07,
0x00,0x02,0x80,0x21,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1[][32]=    //二维数组,目的是减少运算,可以用最基本的一维数组,每个汉字有32个字节数据
{
/*--  文字:  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00,0x80,0x00,0x80,0x20,0xFF,0x7F,0x08,0x08,0x10,0x08,0x10,0x04,0x20,0x04,
0x20,0x02,0x40,0x01,0x80,0x00,0x40,0x01,0x20,0x06,0x10,0x08,0x0C,0x70,0x03,0x20,

/*--  文字:  经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0,0xC8,0x3F,0x04,0x10,0x04,0x08,0x22,0x0C,0x3F,0x12,0x10,0x61,0xC8,0x40,
0x04,0x00,0x82,0x3F,0x3F,0x04,0x00,0x04,0x38,0x04,0x07,0x24,0xE2,0x7F,0x00,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4,0x10,0x88,0x10,0x88,0x08,0x00,0x04,0xFE,0x7F,0x02,0x40,0x01,0x20,0xF8,0x07,
0x00,0x02,0x80,0x21,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0x00,

/*--  文字:  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1,0x1E,0x02,0xF2,0x7F,0x2A,0x40,0x1A,0x28,0xC6,0x1F,0x0A,0x00,0x12,0x10,
0xF2,0x3F,0x12,0x05,0x16,0x05,0x0A,0x05,0x82,0x44,0x82,0x44,0x42,0x78,0x32,0x00,

/*--  文字:  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3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尚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00,0x84,0x10,0x98,0x18,0x90,0x04,0x80,0x20,0xFE,0x7F,0x02,0x20,0x02,0x24,
0xF2,0x2F,0x12,0x24,0x12,0x24,0x12,0x24,0xF2,0x27,0x12,0x24,0x02,0x28,0x02,0x10,

/*--  文字:  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10,0x28,0x3E,0xC4,0x00,0x82,0x00,0x01,0x00,0x28,0x20,0xC4,0x7E,0x86,0x10,
0x05,0x10,0x84,0x10,0x44,0x10,0x74,0x10,0x44,0x10,0x44,0x10,0x44,0x14,0x44,0x08,

/*--  文字:  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0,0x08,0x10,0x08,0x3F,0x08,0x11,0x7F,0x11,0x48,0x11,0x48,0x11,0x48,0x1F,
0x48,0x11,0x48,0x11,0x48,0x11,0x48,0x11,0x44,0x5F,0x44,0x40,0x82,0x7F,0x01,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hztest2[][32]=    //二维数组,目的是减少运算,可以用最基本的一维数组,每个汉字有32个字节数据
{
/*--  文字:  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1,0x00,0x01,0x3F,0x01,0x20,0x3F,0xA2,0x20,0x62,0x12,0x14,0x02,0x14,0x02,
0x08,0x02,0x14,0x02,0x24,0x05,0x22,0x05,0x81,0x08,0x80,0x10,0x40,0x70,0x30,0x20,

/*--  文字:  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82,0x21,0x64,0x7E,0x28,0x22,0x20,0x22,0x20,0x22,0x2F,0x22,0x28,0x23,
0xA8,0x22,0x68,0x2A,0x28,0x12,0x08,0x02,0x08,0x02,0x14,0x62,0xE2,0x3F,0x00,0x00,

/*--  文字:  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90,0x00,0x90,0x00,0xC8,0x3F,0x48,0x20,0x2C,0x12,0x9A,0x02,0x89,0x0A,0x48,0x32,
0x28,0x22,0x88,0x02,0x08,0x01,0x40,0x00,0x8A,0x21,0x0A,0x49,0x09,0x48,0xF0,0x0F
};
/*-----------------------------------------------
             向595写入一个字节 单红色
------------------------------------------------*/
void Input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
}
/*-----------------------------------------------
             向595写入两个字节 双色
------------------------------------------------*/
void Input2Byte( unsigned  char DataR1,unsigned  char DataG1)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R1 = !(DataR1&0x01);
G1 = !(DataG1&0x01);
T_CLK = 0;
T_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DataG1 = DataG1 >> 1;
}
}

/*-----------------------------------------------
            初始化定时器,做为动态扫描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10;
EA=1;                      //总中断使能
ET1=1;                     //定时中断使能
TR1=1;                     //打开定时器开关
}

/*-----------------------------------------------
                      主程序
------------------------------------------------*/
main()
{
unsigned char l=0;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可以加入其它的控制程序
  if(K1==0)         oo=0;
  if(K2==0)         oo=1,kk=0;
  if(K3==0)         oo=2,j=0;
  l++;
  if(l==250) j++,l=0,kk+=2;           //l 速度控制
  if(j==9)          j=0;
  if(kk==255)  kk=0;
}
}

/*-----------------------------------------------
             定时器执行动态扫描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i;
TH1=0xff;                //重装初值
TL1=0;

T_STR=0;       //锁存释放
switch(oo)
{
case 0:        {
                            InputByte(hztest[0][i]);
                    InputByte(hztest[0][i+1]);
                }
                        break;
case 1:        {
                        InputByte(hztest1[0][i+kk]);
                    InputByte(hztest1[0][i+kk+1]);
                }
                        break;
case 2:        {
                        InputByte(hztest2[j/3][i]);
                    InputByte(hztest2[j/3][i+1]);
                }
                        break;
}
OE=1;  //暂时关闭屏幕,防止出现鬼影,如果没有使用该引脚控制则会出现拖影现象。
T_STR=1;      //锁存有效,此时一行的数据显示到屏上
P0=DIS[count]|0xf0;//用P0口的前4位控制16行,屏内部通过4-16译码器工作,循环扫描其他15行
OE=0;//使能
count++;
i+=2;              //累加调用下一行数据
if(count==16)
    count=0;
if(i==32)
    i=0;

}

网友A(2021-01-06):
您好,点阵显示汉字是否只能用c编,汇编语言能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