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数码管静态显示程序报错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楼主(2020-06-27):
单位共阳的数码管,我是想静态显示0-9,间隔500ms,但是报错了,一直没有搞明白,我单个显示单独数字就可以。
坐等解答,感谢了

#include<reg52.h>
sbit p1_1=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p1_1=1;
        P3=0xff;
         while(1)
         {
                 P3=0xc0;
                 delay(500);
                 P3=0xF9;
                 delay(500);
                 P3=0xa4;
                 delay(500);
                 P3=0xb0;
                 delay(500);
                 P3=0x99;
         }
}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lesson2-1
LESSON2-1 C(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for(y=110; y>0, y--);编程习惯不好。报错已经指出了出错的位置,还不仔细,这个错必须自己找出来

网友B:
注意第二个FOR里面用了逗号,应该用分号。

网友C:
  for(y=110;y>0,y--);

逗号,改成分号;

网友D:
for(y=110;y>0,y--);这句判断语句中的“,”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