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做好后仿真发现led是常亮的,开关无法控制,而且单片机30引脚有问题

楼主(2020-06-28):
帮帮忙兄弟们,做好发现仿真led常亮,开关无法控制,并且我感觉30引脚有问题,

网友A:
三极管串在继电器下面看看,不要放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串在继电器下面看看,不要放在上面。

你好,请问是怎么回事呢?电路应该是没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引脚电平一直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怎么回事呢?电路应该是没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引脚电平一直不变

程序应该没有写好

网友C:
贴代码出来,还有仿真单片机电源选择是不是5V

网友C:
路灯控制用32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D:
你好  你这个图纸也有点小了  找到system 有个图纸符号的  选大1号图纸, 然后你这个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是PNP,也就是低电平导通, 然后你说LED常亮也就是继电器已经吸合了。我记得有探针可以读30脚的具体电平,另外开关那边上拉的电压3.3V应该低了   单片机读取外部信号0-5V两个会准一些。另外5V标准下我一般上下拉电阻选4.7K ,另外单片机要程序 你这好像没看到 ,有可能程序问题 有可能硬件,时钟晶振和复位电路好像在proteus可有可无。 31脚要上拉 。太阳能光伏电路和下面好像也不是一块的吧   可以独立成两张图   还有问题可以把程序和原理图文件上传我下载试试看

网友E:
换成NPN三极管试试吧

网友F:
呵呵~~~~
仿真图中的继电器没有仿真功能,不会动作的。
换一个继电器模型吧 搜索原件LR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你这个图纸也有点小了  找到system 有个图纸符号的  选大1号图纸, 然后你这个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是P ...

你好,看看我另一个帖子

网友G:
先通过 逻辑判断您的代码对不对,a)输入脚控制直接接开关  ,通断时,看灯控输出脚是否电压有变化。
如果逻辑不对,那是软件问题,相反查硬件问题

网友H:
分布排除问题:首先看一下程序是否运行正常,也就是在R19处看看是否有高低电平的输出

网友I:
PNP三极管做开关电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这里的高电平最好是5V。stm32单片机引脚输出电压0-3.3V,三极管b级输入3.3V,be端有1.7V压差会使PN结导通,导致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建议加电压转换或者改变三极管发射级电压。

网友I:
也可以将三极管换成npn的,放在接地端,这样省事一些

网友J:
程序问题,单片机30pin一直输出是低电平 ,所以LED一直常亮,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下pin30对地电压,就知道啦

网友K(2020-09-07):
路灯控制用32成本是不是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