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的程序加一个长按按键功能?

楼主(2020-06-28):
要求在原程序上增加 k1 按键的 长按功能。 长按一秒 led 和 led1  灯一起亮。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n = 0;
sbit k1 = P1^0;
sbit led = P0^0;
sbit led1 = P0^1;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100; i++)   for(j = 0; j < 100; j++);
}
void readkey(void)
{
    unsigned char  i, j;
    if(!k1)  {
      for(i = 0; i < 10; i++)
        for(j = 0; j < 120; j++);
      if(!k1)  {
        while(!k1);
        n++;
        n %= 2;       //n = 0~0
      }
    }
}
main()
{
    while(1)  {
      switch(n)    {
      case 0: led = 1;led1 = 1; readkey(); break;
      case 1: led1 = 0;  delay(); readkey(); led=~led;
      }
    }
}

网友A:
需要使用定时器,按键扫描程序可以拓展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n = 0;
unsigned char flag1ms,flag10ms;
sbit k1 = P1^0;
sbit led = P0^0;
sbit led1 = P0^1;
void key_led(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 (1)
        {

        if(flag1ms)         //以1ms为时基
        {
            flag1ms=0;
            flag10ms++;
            switch(n)    {
        case 0: led = 1;led1 = 1;break;
         case 1: led1 = 0;  led=~led;
      }
            if(flag10ms>=10) //每10ms进行一次按键扫描
            {
                flag10ms=0;
                key_led();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重装载
    flag1ms=1;
    TH0=0XFC;
    TL0=0X18;

}

void key_led(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press_time = 0;  // 记得标为静态变量

        if(k1==0)
        {
            if(++key_press_time <=0 )
             --key_press_time;                //计量按键时间,并避免数据溢出
            if(key_press_time==100)            //以10ms为时基 计数100相当于1s,为长按
                {
                     led=0;                    //添加事件
                  led1=0;
                }
        }
            else      //短按
        {
            if(2<=key_press_time && key_press_time <100) //按键时长大于20ms,小于1s
            {
                    n++;
                    n%=2;
            }
  key_press_time=0;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IT0=1;
}

网友B: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n = 0;

sbit k1 = P1^0;
sbit led = P0^0;
sbit led1 = P0^1;

void readkey(void)
{
        if(!k1)
        {
                if(n<25001)
                        n++;
                if(n==25000)       //长按
                        led1=~led1;
        }
        else
          {
                if(n>2500&&n<25000)//短按
                        led=~led;
                n=0;
        }
}
void main()
{
        while(1)
        {
                readkey();
        }
}

网友C(2022-10-19):
if(++key_press_time <=0 )
             --key_press_time;                //计量按键时间,并避免数据溢出
这里key_press_time被定义成unsigned int了,不会出现小于的情况吧,如果unsigned int是二字节的,那么当它等于0xffff时,再加1就会变成0,并溢出位on,产生溢出。这也没避免数据溢出吧。
是否要写成:
if(++key_press_time==0xffff)
          --key_press_time;

网友D:
楼主的程序是开发板上的程序只适合了解按键的原理,实际按键程序是用定时器来实现的。给你一个参考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208253-1.html

网友E: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n = 0;
sbit k1 = P1^0;
sbit led = P0^0;
sbit led1 = P0^1;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read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if(!k1)
        {
                if(i<0xFFFF)i++;
                if(i==1000)
                {
                        n = 2;       //n = 0~0
                }
        }else{
                if(i>20 && i<1000)n=++n%2;
                i=0;
        }
}
main()
{
        while(1)
        {
                readkey();
                switch(n)
                {
                case 0:
                        led = 1;
                        led1 = 1;
                        break;
                case 1:
                        led1 = 0;
                        led=~led;
                        break;
                case 2:
                        led = 0;
                        led1 = 0;
                        break;
                }
                Delay1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