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和电压比较电路哪个精度更大?

楼主(2020-06-28):
比如说,当需要比较或者差分的两个电压的差值只有零点几伏时,选用差分好还是电压比较好?

网友A:
比较器输出是高低电平,差分放大输出是模拟电压,你到底是要哪一种。

网友B:
把基础好好看看,虽然都是用的运放做器件,但工作性质完全不同的

网友C:
这看你是用在哪方面,要做开关用比较器,要做读值要差分

网友D:
差分放大电路和电压比较电路是工作方式,你问的是原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