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STC8F系列是不是没有PWM功能呢?使用过的童鞋说说

楼主:
选型手册应该不会错,到底有没有PWM功能,有用过该系列这个功能的说

网友A(2020-06-28):
手册上没有就是没有了,简单的PWM可以软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没有就是没有了,简单的PWM可以软模拟。

感觉很模棱两可,有的手册说有,有的说没有

网友C:
官方就一个手册,无非就是版本不同,写有就有,写没有就没有

网友D:
不同版本看后缀的,,你这个后缀没写完,,,,有些是有的,有些SOP8引脚的没有

网友B:
谢谢,看来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官方就一个手册,无非就是版本不同,写有就有,写没有就没有

哦,反正感觉stc的东西都不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