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多位十进制计算器 带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
1)系统通过4×4的矩阵键盘输入数字及运算符。
2)可以进行多位十进制数以内的运算(包括加,减,乘,除,幂次方,对数,三角函数等功能),如果计算结果超过显示范围,则屏幕显示E
3)可显示输入时的数字及结果
4)设计控制电路总体方案;
    (5)电路的设计、仿真与调试;
之前做的,已经仿真实现功能,内含参考文档,比较详细,应该无需修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typ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nt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E 100000000
#define C 999999

uchar operand1[9], operand2[9];  /*   操作数   */
uchar operator;                                         /*   操作符   */
uchar k ;                /*   运算符切换标志    */

Lint mf(Lint pa, Lint pb);
Lint number(uchar* operand[] );

uchar keyscan();

void buf(Lint value);
void disp(void);
void delay(uint);

Lint compute(Lint va1,Lint va2,uchar optor);

u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86};     /*   字符码表   */

uchar dbuf[8] = {10,10,10,10,10,10,10,10};                    /*   显示缓存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键盘扫描程序
       将按键转化为字符并作为输出
    '
[/size][/color][/font][/align]
,'#'分别表示清零键和没有键按下
    'S'表示shift键,用于切换运算符
*******************************************/
uchar keyscan()
{
        uchar skey;                     /*   按键值标记变量    */

/***********************
     扫描键盘第1行
************************/
        P1 = 0xfe;
        while((P1 & 0xf0) != 0xf0)                     /*      有按键按下     */
        {
                delay(3);                                                /*      去抖动延时     */

                while((P1 & 0xf0) != 0xf0)                                   /*      仍有键按下     */
                {
                        switch(P1)                                                                         /*    识别按键并赋值   */
                        {
                                case 0xee: skey = '7'; break;
                                case 0xde: skey = '8'; break;
                                case 0xbe: skey = '9'; break;
                                case 0x7e: if(k==0){skey = '/';}else if (k==1){skey = '~'; k=0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
     扫描键盘第2行
************************/
        P1 = 0xfd;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d: skey = '4'; break;
                                case 0xdd: skey = '5'; break;
                                case 0xbd: skey = '6'; break;
                                case 0x7d: if(k==0){skey = '*';}else if(k==1){skey = '^'; k=0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
     扫描键盘第3行
************************/
        P1 = 0xfb;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b: skey = '1'; break;
                                case 0xdb: skey = '2'; break;
                                case 0xbb: skey = '3'; break;
                                case 0x7b: if(k==0){skey = '+';}else if(k==1){skey = '-'; k=0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
     扫描键盘第4行  &   判别运算符
************************/
        P1 = 0xf7;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识别按键并赋值   */
                        {
                                case 0xe7: skey = '
[/size][/color][/font][/align]
; k = 0 ; break;
                                case 0xd7: skey = '0'; break;
                                case 0xb7: skey = '='; break;
                                case 0x77: skey = 'S'; k = 1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等待按键松开    */
                                ;
                }
        }

        return skey;
}

void main()
{
        Lint value1, value2, value;                   /*    数值1,数值2,结果    */
        uchar ckey, cut1 = 0, cut2 = 0;  /*    ckey键盘输入字符    */
        uchar operator;                               /*         运算符         */
        uchar i, bool = 0, k=0, s=0, t=0 ;

init:                                                                   /*    goto语句定位标签    */

        buf(0);                            /*         初始化         */
        disp();
        value1=value2=0 ;
        value = 0;
        cut1 = cut2 = 0;
        bool = 0;                        /*操作数标识符*/
        k = 0 ;                          /* shift转换符号*/
        s = 0 ;                                /*防止重复运算*/
        t = 0 ;                                 /*连续运算*/

        for(i = 0;i < 9;i++)
        {
                operand1[i] = '\0';
                operand2[i] = '\0';
        }                                  /*         初始化         */

        while(1)
        {
                ckey = keyscan();             /*         读取键盘        */
                if(ckey != '#')
                { /*  isdigit函数,字符是阿拉伯数字返回非0值,否则返回0  */
                        if(isdigit(ckey))
                        {
                                switch(bool)
                                {
                                        case 0:
                                                  if(cut1 > 7) { value1 = E ; buf(value1); disp() ; break ; }
                                                        operand1[cut1] = ckey;
                                                        operand1[cut1+1] = '\0';
                                                        value1 = number(operand1);  /*  将字符串转化为整数  */
                                                        cut1++;
                                                        buf(value1);
                                                        disp();
                                                        break;
                                        case 1:
                                                  if(cut2 > 7) { value2 = E ; buf(value2); disp() ; break ; }
                                                        t = 1 ;
                                                        operand2[cut2] = ckey;
                                                        operand2[cut2+1] = '\0';
                                                        value2 = number(operand2);
                                                        cut2++;
                                                        buf(value2);
                                                        disp();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ckey=='+'||ckey=='-'||ckey=='*'||ckey=='/'||ckey=='^'||ckey=='~')
                        {
                                bool = 1;
                                if( t == 1 && s == 0)                      /*  判断是否为连续运算  */
                                {
                                   value1=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  显示上一步运算结果  */
                                   cut2 = 0 ;
                                }
                                buf(value1);
                                disp();
                                operator = ckey;
                                s = 0 ;
                        }
                        else if(ckey == 'S')
                        {
                           if( t == 1 )
                                {
                                   value1=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cut2 = 0 ;
                                   s = 1 ;                                       /*  防重复运算标志  */
                                }
                           buf(value1);
                           disp();
                        }
                        else if(ckey == '=')
                        {
                                value = 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buf(value);
                                disp();
                                while(1)                     /*   计算结束等待清零键按下   */
                                {
                                        ckey = keyscan();
                                        if(ckey == '
[/size][/color][/font][/align]
)           /* 如果按下清零键则跳回开始 */
                                                goto init;
                                        else
                                                {
                                                        buf(value);
                                                        disp();
                                                }
                                }
                        }
                        else if(ckey == '
[/size][/color][/font][/align]
)
                        {        goto init;}
                }
                disp();
        }
}

/******************************************
                 number函数
                     将字符串转化为整数
*******************************************/

Lint number(uchar operand[] )
{
        Lint n=0, i, j ;
        for(i=0 ; i<10 ; i++ )
        {
           if(operand[i]=='\0'){ break ; }
           n=n*10 ;
           j=operand[i]-'0' ;
           n=n+j ;
        }
        return n ;
}

/******************************************
                 运算函数

输入:操作数和操作符
输出:计算结果
*******************************************/
Lint compute(Lint va1,Lint va2,uchar optor)
{
        Lint value;

        switch(optor)
        {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if(va1 < va2)
                        {value = E ; break ;}
                        else
                        {value = va1-va2;        break  ;}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if(va2 == 0)
                        {value = E ; break ; }
                        else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mf(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log(va2)/log(va1); break;

                default : value = E ; break;
        }
        return value;
}

/*******************************************
               幂方函数
*******************************************/

Lint mf(Lint pa, Lint pb)
{
    uint a, b ;
        a=pa ;
        b=pb ;
        for( ; b>1 ; b-- )
        {
            a=a*pa ;
        }
        return a ;
}

/*******************************************
              更新显示缓存

输入:无符号整数
输出:将输入送入显示缓存,溢出或出错显示E
*******************************************/
void buf(Lint val)
{
        uchar i;
        if(val == 0)
        {
                dbuf[7] = 0;
                i = 6;
        }

        else if        (val == E || val > C )
        {
           dbuf[7] = 11 ;
           i = 6 ;
        }
        else
        {
                for(i = 7; val > 0; i--)
                {
                        dbuf[i] = val % 10;
                        val /= 10;
                }
        }
        for( i=i+1; i > 0; i--)
                dbuf[i-1] = 10;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void)
{
        uchar bsel, n;

        bsel=0x01;
    for(n=0;n<8;n++)
    {
                P2=bsel;
                P0=table[dbuf[n]];
                bsel=_crol_(bsel,1);
                delay(3);
                P0=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