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有没有省电模式?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显示GPS的小玩意。

我的设计是用电池供电,一块500mAh的锂电池用作待机使用的,平时正常显示时有外接电源的。
我希望电池可以提供待机的时间长一点,在待机时单片机可以有省电模式,背光也能关。但GPS是一耗电大户啊,大部分电能都在这上面消耗了。实际上接上GPS模块(正常模式)几小时就把电量耗光了。
查找过相关资料,好像都没提及到怎么进入省电模式的方法。但理论上是应该有省电模式这种设定的,人家的GPS定位器可以待机三五七年都有电,就是这样省电的。
当然,我可以在待机时直接切断GPS的供电,这样就强制关闭了GPS了,但这就相当于冷启动,GPS要重新搜星的,要大概二三十秒的时间才能定位,我期望的是短时间内能够开机能马上定位,不需要太多等待。
我理解的省电模式是,GPS模块暂停接收和解析动作,保留部分参数,在重新启动后能马上定位,并不需要重新搜星。
常用控制命令,使用方法:模块上电0.5秒钟以后,从串口以16进制(HEX)发送以下字符串命令到GPS

波特率:
4800
$PCAS01,0*1C
24 50 43 41 53 30 31 2C 30 2A 31 43 0D 0A
9600 默认
$PCAS01,1*1D
24 50 43 41 53 30 31 2C 31 2A 31 44 0D 0A
38400
$PCAS01,3*1F
24 50 43 41 53 30 31 2C 33 2A 31 46 0D 0A
57600
$PCAS01,4*18
24 50 43 41 53 30 31 2C 34 2A 31 38 0D 0A
115200
$PCAS01,5*19
24 50 43 41 53 30 31 2C 35 2A 31 39 0D 0A

刷新率:
1Hz 默认
$PCAS02,1000*2E
24 50 43 41 53 30 32 2C 31 30 30 30 2A 32 45 0D 0A
2Hz
$PCAS02,500*2E
24 50 43 41 53 30 32 2C 35 30 30 2A 31 41 0D 0A
4Hz
$PCAS02,250*2E
24 50 43 41 53 30 32 2C 32 35 30 2A 31 38 0D 0A
5Hz
$PCAS02,200*2E
24 50 43 41 53 30 32 2C 32 30 30 2A 31 44 0D 0A
10Hz
$PCAS02,100*2E
24 50 43 41 53 30 32 2C 31 30 30 2A 31 45 0D 0A

卫星系统:
单GPS
$PCAS04,1*18
24 50 43 41 53 30 34 2C 31 2A 31 38 0D 0A
单北斗
$PCAS04,2*1B
24 50 43 41 53 30 34 2C 32 2A 31 42 0D 0A
GPS+北斗 默认
$PCAS04,3*1A
24 50 43 41 53 30 34 2C 33 2A 31 41 0D 0A
GPS+格洛纳斯
$PCAS04,5*1C
24 50 43 41 53 30 34 2C 35 2A 31 43 0D 0A

NMEA协议版本:
4.1 默认
24 50 43 41 53 30 35 2C 32 2A 31 41 0D 0A
4.0
24 50 43 41 53 30 35 2C 35 2A 31 44 0D 0A
2.2
24 50 43 41 53 30 35 2C 39 2A 31 31 0D 0A

工作模式:
便携模式 默认
$PCAS11,0*1D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0 2A 31 44 0D 0A
静止模式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1 2A 31 43 0D 0A
步行模式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2 2A 31 46 0D 0A
车载模式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3 2A 31 45 0D 0A
航海模式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4 2A 31 39 0D 0A
航空模式 加速度<1G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5 2A 31 38 0D 0A
航空模式 加速度<2G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6 2A 31 42 0D 0A
航空模式 加速度<4G
24 50 43 41 53 31 31 2C 37 2A 31 41 0D 0A

0.5m/s以下漂移抑制:
BA CE 2C 00 06 07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1 00 00 03 BF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F 34 23 C6 4D
1m/s以下漂移抑制:
BA CE 2C 00 06 07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1 00 00 07 BF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0 3F 34 27 46 4E
1.5m/s以下漂移抑制:
BA CE 2C 00 06 07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1 00 00 07 BF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C0 3F 34 27 86 4E
2.8m/s以下漂移抑制:
BA CE 2C 00 06 07 00 2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1 00 00 07 BF 0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3 33 33 40 67 5A F9 4E

冷启动:
$PCAS10,2*1E
24 50 43 41 53 31 30 2C 32 2A 31 45 0D 0A
热启动:
$PCAS10,0*1C
24 50 43 41 53 31 30 2C 30 2A 31 43 0D 0A
恢复出厂设置:断电1.5到2个小时左右系统耗尽热启动电力,自动恢复默认参数。

网友A(2020-06-28):
与冷启动相对的是热启动(断电不超过某时间),速度会快很多但GPS这东东就是费电。

网友B:
应该没有吧

网友C:
有的  需要通过AT指令配置,具体你看你买的元器件的AT指令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与冷启动相对的是热启动(断电不超过某时间),速度会快很多但GPS这东东就是费电。

是挻耗电的,所以我就想让他不接收时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