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拓展lcd1602显示不全

楼主(2020-06-28):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如上。用51拓展一块8255后将lcd连接在8255上。将数据传到8255的PA口让lcd显示,但是数据少了两位,设置值应该是3000转每分钟,下面也少了一位。求大神解惑。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SET8255 XBYTE[0x8ff3]
#define PA XBYTE[0x8ff0]
#define PB XBYTE[0x8ff1]
uchar aa[]={'S','e','t','u','p',':',' ',' ',' ',' ',' ','r','/','m','i','n'};  //目标转速。        r/min
uchar cc[]={' ',' ',' ',' ',' ',' ',' ',' ','r','/','m','i','n',' ',' ',' '};       //实测转速:       r/min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
{
    SET8255=0x80;//设置8255
    PB=0xf8;//rs=0 rw=0
    PA=com;
    DelayMs(10);//en=1
    PB=0xf9;
    DelayMs(10);//en=0
    PB=0xf8;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写一个字符
{
    SET8255=0x80;
    PB=0xfc;
    PA=date;
    DelayMs(10);
    PB=0xfd;
    DelayMs(10);
    PB=0xfc;
}

void init()            //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void SetSpeed()
{
    if(AddSpeed==0)
    {
        delay(200);
        if(AddSpeed==0)
        {
            SpeedSet+=10;
            if(SpeedSet>3500)
            {
                SpeedSet=3500;
            }
        }
    }
    if(SubSpeed==0)
    {
        delay(200);
        if(SubSpeed==0)
        {
            SpeedSet-=10;
            if(SpeedSet<0) SpeedSet=0;
        }
    }
    aa[7]=SpeedSet/1000+'0';
    aa[8]=SpeedSet/100%10+'0';
    aa[9]=SpeedSet/10%10+'0';
    aa[10]=SpeedSet%10+'0';
    LCD_Write_String(0,0,aa);
}

楼主:
好像是只要有两个连续的数字就不行比如1112 1002 中间就会空一位,成了1  2以及10 2

楼主:
是不是lcd相同的信号只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