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716空心杯电机温度过高

楼主(2020-06-28):
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小四轴,电机使用716空心杯电机,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4个电机在转动一会儿后就会很烫,电机停止的时候就没事,我的PCB板子是2层板,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 谢谢!
1. 电机驱动电路如下图

2. PCB Top和Bottom 图如下,注:蓝色网络是VBAT, 线宽20mil.

网友A:
VBAT是8.4V?电机是多少V的?是否超过额定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是8.4V?电机是多少V的?是否超过额定电压了

VBAT最大是4.2V,电机电压参数支持4.2V的

网友B:
电机发烫,一是电机可能工作在不匹配或过载状态,查电机的额定电流电压转速,与您的工作状态比较,是否超出,二是电机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A:
从你电路图看是4个NMOS驱动4个电机,电机是有刷的,原则上不会过热。你电机用电池直接加电压试试(不接PCB),如果还是热,说明电机问题,与电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