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大神能看看这是个神马芯片?

楼主:
这里面的U8是个神马芯片?确认是这个坏了。但是真不知道是个神马东东。3.3V的也有同样的一个,我有同样的2个板,好板子通电后3.3V和1.1V都有电压,坏的3.3V没有,1.1V有,把1.1和3.3V对调,3.3V有,1.1V没有,应该是这个U8有问题了,没型号。也没有原理图。请教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20-06-28):
怎么看长得都象个电容。可以根据板上件画出电路图,然后推理出那个可能是什么。

网友B:
是个电感,用万用表测量大约为0.6Ω,电路实在不好画,因为是多层板,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网友C:
这个只能用万用表量一下线路,画出电路图了,光看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毕竟封装千奇百怪都有

网友D:
图中u8没有对应的元件,其它元件都有标注,u8对应的元件或者在板子的背面,或者缺失了

网友E:
好像是个电容,而且是排容

网友B:
背面没有原件,再发个3.3V和1.1V一起的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背面没有原件,再发个3.3V和1.1V一起的图。

楼主说U8上是个电感,看外形U8属二次封装模块,有8个引脚。可能背面有绑定封装芯片(俗称牛屎)。猜......可能是射频模块。

网友G:
看不清U8的字符,可能是射频模块。

网友B:
这个板子是SATA硬盘转USB3.0的。主芯片是TUSB9261,3.3和1.1V是给这个芯片供电用的,应该不是射频芯片了。再发一张整板图。

网友C:
这样看感觉像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