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同时通过通过2个物体,能让数码管计数显示2个吗?

楼主(2020-06-28):
光电传感器同时通过通过2个物体,能让数码管计数显示2,而不是显示1?

网友A:
你只要有方法识别通过的物体是一个还是两个,至于数码管怎么显示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同时通过计数一次还是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有方法识别通过的物体是一个还是两个,至于数码管怎么显示不是问题所在。

单片机能实现?就是一个探头,实现多个实物同时进过的计数?

网友C:
你要设计一个程序来识别两个,而不是数码管显示的问题